请教下面电路图中C3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8):
输出电压大于5.6V时向这个电容充电。
当电容上的电压达到VS的触发电压时,
VS导通,短路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接C3呢?是为了防止电压波动造成VS误动作?

网友B:
防止尖峰干扰。

网友C:
c3的作用是保护vs不被尖峰脉冲击穿

网友D:
比较赞成:  为了防止电压波动造成VS误动作.
不赞成: c3的作用是保护vs不被尖峰脉冲击穿, 因为 R3 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网友E:
是2楼的说**确,给VS提供一个触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