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1 PWM移相

楼主(2012-06-28):
stm32有多个定时器,都可以进行pwm输出.但是某个tim的不同CH通道输出的pwm波一般都是同相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
寻求如何实现不同相位....

楼主:
没人回答 .

网友A:
用不同的TIMER

网友B:
STM32 TIMx可以的,用翻转比较输出模式,一个定时器可以输出四个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波形

网友C(2012-12-07):
有相信代码么?

网友D(2013-08-16):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东东。用TIM1的比较输出翻转电平就能实现这个要求了。不过,如果你是经常改变相位的话,要注意电平转换是会误动作的。我现在也还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好的  谢谢同行

网友E(2017-06-08):
有代码吗!!!能否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D: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东东。用TIM1的比较输出翻转电平就能实现这个要求了。不过,如果你是经常改变相位的话, ...

翻转输出 改变CCRX可以改变相位但是占空比没法变

网友F:
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一个定时器实现3路时差和占空比可调的波形

主要利用DMA和OC togglel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