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基础复习-放大电路动态分析

楼主(2012-06-28):
第十六讲 放大电路动态分析在直流通路基础上,叠加上一个微小的电压在三极管的基极,就会改变原来的稳定状态,照图举例分析,见下图。

网友(2010-07-18):
则原来的静态稳定的工作点被破坏,变成了一个新的工作点,把这各新的工作点不称为静态工作点,暂时就叫新的工作点吧。在上一讲基础上,电阻没变,三极管没变,就是电源电压从原来的9V变成了9.1V(设叠加+0.1V)则,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变大了(不加详细分析了,请读者体会),工作点为下图的红色线条和Qn

网友:
由图可见,新的工作点Qn,比原静态工作点Q向右上偏移,则对应的两条红色虚线对应的UBEIB值都增大了。
同理,如果叠加的是-0.1V电压,其红色线条会向下移动,对应的UBEIB值都减小了。
假设增加的电流IB由原来的25uA增加到26uA(增加了1uA,接近,不做求解),则集电极的情况怎么样呢?先看下图吧。
注意,集电极电阻上面的VCC不叠加0.1V

网友:
注意,集电极电阻上面的VCC不叠加0.1V

网友:
由图见,红色曲线是输出特性上26uA,相交于负载线新的工作点为红点,两条垂直于参数轴的红色虚线对应的IC=2.7mAUCE=4.25V
可见,电流增加了,电压减小了。
电流增加的幅度为2mA,电压减小的幅度为0.25V。注意,减小!!!
关于叠加负的电压的讨论方法本文就不再赘述了,读者自行研究研究。动动手,画一画,你会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更提高一步。

附件 EEWORLD提示:为减少服务器的压力,请尽量不要使用迅雷等下载软件。 第十六讲.doc (95.5 KB) 2010-7-14 10:35, 下载次数: 130

(137.16 KB) 2010-7-14 10:43

(699.82 KB) 2010-7-14 10:43

(58.83 KB) 2010-7-14 10:43

(990.49 KB) 2010-7-14 10:43

网友A(2012-06-28):
模拟电路的精髓部分,支持一下

网友B:
谢谢楼主,又复习了一次,顶一下。

网友C:
期末了,考试了,好好复习不挂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