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2-06-29):
stm32的电压为3.3V,其串口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问能否与5v的器件进行通信,会有什么问题~,如我串口不发送数据,那此时串口发送管脚处于什么电平~会不会出现stm32不发数据时5v器件接收到0x00的现象!

网友A:
能不能要看5V器件输入输出特性和stm32的耐压情况

网友B:
stm32的电压为3.3V,其串口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问能否与5v的器件进行通信,会有什么问题~,如我串口不发送数据,那此时串口发送管脚处于什么电平~会不会出现stm32不发数据时5v器件接收到0x00的现象! ...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很正常的(从收据手册的电平阀值看, 5V系统下的3.3V 的高电平不够高. 但只要不是斯密特器件.通常的都能识别成高电平),但是可靠性的角度偏低了.
所以串口不发送数据时, 端口输出高电平, 不会收到任何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说到了问题点,串口不发数据的时候确实为高电平,但只有2.8几v,这样导致5v的器件一直检测到数据0x00,在不改硬件的情况下能否解决呢?另外STM32的串口在不发数据的时候为普通的IO口,那么这时我把IO口改为上拉输入,从理论上能否解决该问题?

网友B:
只有2.8几v,这样导致5v的器件一直检测到数据0x00?

不知道你5V的是什么器件, 这个电压它怎么会识别为 0 电平呢?! 不应该的

楼主(2012-08-11):
串口板的原因,换一个就好了,但原因不明。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