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DAC共用基准源问题

楼主(2012-06-29):
ADC, DAC, dc, AD, AC
各位老师,
   最近整一个采样系统,里面有ADC也有DAC,两个都采用2.5V基准源,想共用,16BIT,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相互影响程度如何?
   十分感谢!

网友A:
其实我前段时间也给分配任务做个多路电流源,我是设想在基准部分准备就一个ADR421,然后给一个ADC还有DAC做基准(每路对应一个DAC通道方案果断给否决了- -!成本太高了)。
同时ADC还会采集LM399的电压 以便用软件内部修正基准电压的变化,因为听说这些基准源虽然噪声很低,但是而我们需要的精度和温度变化范围都比较大,而ADR421之类的基准源是有温度滞后的~~
可惜给老板喊停了,同样没办法验证自己的想法:'(悲剧,害我还那么起劲的看了N多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做一个和你类似的东西,多路电压源电流源,可供电可测量。

网友A:
3# magic_yuan 有什么进展吗,我看MAXIM的 电桥基础 2 的应用里,有ADC和电流源共用一个电压基准的用法。不过电流源用的放大器消耗的电流很小,有些ADC基准消耗的电流比较大,DAC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不行就选个输出电流大的基准吧

网友B:
3# magic_yuan 有什么进展吗,我看MAXIM的 电桥基础 2 的应用里,有ADC和电流源共用一个电压基准的用法。不过电流源用的放大器消耗的电流很小,有些ADC基准消耗的电流比较大,DAC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不行就选个输出电 ...
引用 网友A:

你们有没有关注过AD7865这个AD转换器呢?它内带一个2.5V的基准源,但是我看他的资料看不出来这个内部基准源能不能输出给其他放大器用的,下面是手册,麻烦给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