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的使用

楼主(2012-06-29):
我的小项目要求在掉电的情况下保存好设置的参数。在再次上电时能够看到上次设置的参数,这是别人程序达到的效果。我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在设置参数前,要读一下保存参数的eeprom的相应地址,然后调整参数,调整完后,再把刚才调整的参数写到eeprom中去?这样再次上电程序首先执行读操作,把上次保存的数据先读出来,这样就应该到达效果吧?
另一个问题是,参数有初始值,我在程序中首先读,那么读到的值就是0xff,那么在第一次显示的时候,显示的不是参数的初始值而是0xff,只有调整参数,这个符合一般的仪表的设置参数流程吗?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思路正确。
第二个问题:初始化的参数(默认参数)是新产品在用户还没有设置的原有参数,只要用户还没有动过,那每次上电读出来的都应该是默认参数。如果用户已经更改设置,那每次上电读出来的参数应该是用户最后更改的参数。

网友B:
需要设置参数的默认值,当仪表第一次运行时(程序刚刚下载到单片机中),把参数的值恢复成默认值,同时保存在EEPROM中。
如果允许的话,这个功能也应该对用户开放。

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