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直流电机啸叫?

楼主(2012-06-29):
做了一个汽车水箱散热风扇电机的调速驱动电路,原理图和PCB板如图。电机实际功率约在100W左右,现在发现频率在5Hz-5KHz时,电机有明显的啸叫。占空比在1-6%时,电流表显示为0,但是电机既有明显的啸叫声。频率在6KHz-15KHz时,啸叫声相对较小点,高于16KHz时啸叫声没有,应该是出了人耳的听觉范围。实际使用频率为250Hz,电压为汽车电瓶电压10.5-13.5V,电机启动瞬间17A,正常为7.2A左右请教各位大侠怎样能消除电机啸叫声呢?
      另外,这个电路没有设置保护电路,在电机卡死或者短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卡死我试了一下,从占空比1%-99%电流很大30多A,但是怕烧毁电机时间试的很短。如果是短路的情况,MOS管是击穿了还是开路了呢?请教在尽量考虑成本的情况下,能设置什么样的保护电路呢?多谢指教!

楼主:
前面部分要用光耦的话 效果会好些,成本也会好写......

大虾说的前面部分是指在MOS前加个光耦吗?还是哪里?

网友A:
在电机与电源之间加个电感试试

网友B:
这个电路不好,建议采用高边控制,电机有一端接地,然后在电机两端并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C:
人耳对声音的识别频率大概在20KHZ以下

所以,你还是检查自己设计是否有结构上的问题吧

网友D:
我们使用 PWM 调制频率基本上在 20K以上,就是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噪声

楼主:
感谢几位大虾指教,感谢T叔的宝贵资料!
这个电路不好,建议采用高边控制,电机有一端接地,然后在电机两端并电容进行滤波。

这个修改不了,因为前面的控制电路和后面的负载都已经是定死的
在电机与电源之间加个电感试试

我试试看

网友E:
啸叫音跟PWM基频有一定关系,可以提高基频来消除啸叫

网友F:
采用高边控制的话,低导通电阻的PMOS管不好找,如果用NMOS驱动也麻烦些吧。
要消除啸叫,在电机两端并电容试试(大电容,小电容无济于事)。
保护电路最简单的就是串个保险丝吧。

网友G:
保护电路最简单的就是串个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啸叫音跟PWM基频有一定关系,可以提高基频来消除啸叫

频率是汽车MCU定死的,无法提高!
自恢复温度保险丝吗?电流的自恢复没有吧?

网友C:
频率是汽车MCU定死的,无法提高!
自恢复温度保险丝吗?电流的自恢复没有吧?
引用 楼主:

可以倍频

网友H:
频率是汽车MCU定死的?

楼主:
可以倍频

感谢指教!大虾能否推荐个简单稳定成熟的倍频电路,我网上看一下好像都蛮复杂的!

网友I:
PWM应该是会出现噪声的吧,能用交流电机好,用变频来做

楼主:
PWM应该是会出现噪声的吧,能用交流电机好,用变频来做

可是汽车里面供给这个电路的电源就是电瓶电源,这个更改变不了啊

网友J(2012-12-10):
引用 网友K:
〓◆ PWM脉宽调速相关资料 9册 304M ◆〓

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K:
二姨在搬家,数据库还未整好,少侯

网友L:
pwm调速,频率不合适电机肯定会啸叫,这个跟电机的响应频率有关,试着改变pwm频率,如果改不了,加个消声器:lol,保护的话要么用熔断的保险管,要么自恢复的

网友M:
基础频率不提高,啸叫搞不定的。要不你用可调的DC电压去驱动,效果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