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果然如神一般的编译器!

楼主(2012-06-2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delay.h" //延时
#include"ms.h" //延时
sbit D1=P1^0;
uint aa;
void main()
{
D1=0;
delay(100);
D1=1;
ms(100);
}
按照道理来说,程序会停在MS语句上(注意没有while)。但是下载到板子以后观察才知道程序他没有停,D1继续在闪。注意这不是亮点。

我本以为是我记错了木有while他也是会循环的,于是我变在MS后面又加了这句
aa++;
if(aa>=10)
{
  D1=0;
  while(1);

这时我便想这下你总该停了把,于是我便往板子上一下,才知道,尼玛他在那闪,他在那闪,他就是不停。我顿时凌乱。。。。。
求解,求科学普及,此事严重的颠覆了我的认知。是我被书误导,还是我理解错误。还是这个软件的编译器太疯狂???
求解。求科学普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详情请看23楼和100楼。。。。。

网友A:
不要轻易怀疑编译器,可能程序修改以后,忘记编译,或者下载不成功,运行的还是老程序。

网友B:
把最简化的工程文件传上来,大家会验证的。
估计99.9999999%LZ是错的。

网友C:
看门狗复位了吧

网友D:
应该是每次main执行完一次之后 aa就清零了。

网友D:
把aa定义成静态局部变量就好了

网友E:
程序都跑飞了,出现各种诡异情况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你后加的那个while程序根本没进去

网友F:
没有用while结束的话,程序的会不断的软复位运行的,所以就会看到LED灯在猛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特意的注意了下,编译,下载,运行。闪。。。。。。。

网友G:
哥,你的aa没在主程序里面,根本就没加进去嘛~~

楼主:
把最简化的工程文件传上来,大家会验证的。
估计99.9999999%LZ是错的。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程序,就这么多。。。:L ,MS,就是一个延时,DELAY也是只是一个延时。

楼主:
1. 没有while程序会自然下跑. 没有任何C编译器会停在ms...
2. a赋值了没??
引用 网友H:

我给A定义了一个unsigned int 的一个变量。没有赋值。不是说默认为0么》?

楼主:
看门狗复位了吧
引用 网友C:

俺没启动看门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和见跑飞?

楼主:
没有用while结束的话,程序的会不断的软复位运行的,所以就会看到LED灯在猛闪.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是说没有while大循环的话,程序就会运行一遍,然后停止的吗?他会自动软复位?而且在没有人操作的情况下?

网友I:
软件一直在复位啊!

网友J:
这种问题貌似在论坛上已经讨论N多次了。
关键字,pc指针,
就算你下面没代码,
pc指针也会一直跑,直到溢出-->>重新从0x0000开始

网友K:
基础啊基础,哪本书如此误导楼主?
建议LZ用KEIL的DEBUG,观察汇编的结果,也许可以明白人家的答复。

楼主:
这种问题貌似在论坛上已经讨论N多次了。
关键字,pc指针,
就算你下面没代码,
pc指针也会一直跑,直到溢出-->>重新从0x0000开始
引用 网友J:

这位仁兄的意思是不是说。虽然我程序里没有循环结构。
但是我的指针,确是在加,指针每加一,我的程序就运行一条指令,不管我有没有循环,我的指针是一直在加的,如此循环,溢出以后就从头开始运行整个程序,等于复位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有没有错?

楼主:
基础啊基础,哪本书如此误导楼主?
建议LZ用KEIL的DEBUG,观察汇编的结果,也许可以明白人家的答复。
引用 网友K:

俺对汇编那是一个小白中的小白。。。。犹如天书!:lol

网友L:
江山人才辈出……

执行完你的main()后,程序存储器后面全是FF……于是PC一直不停加1……一直跑到程序存储器尾部,然后又回到程序存储器开头……然后又开始执行你的main()……

网友M:
KEIL的DEBUGKEIL的DEBUGKEIL的DEBUGKEIL的DEBUGKEIL的DEBUG

网友N:
21楼理解的没错。你的程序中的 while (1) 根本就不会执行

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错误推卸出去。

网友M:
用KEIL的DEBUG  监视

网友O:
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

网友P:
一件事情的发生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部分组成。首先请先检查内因,确认内因无误了再检查外因。不要一开始就怀疑外部因素。
Keil是经过很多工程师使用过的。由于您的代码不太可能有什么奇怪的操作,所以出问题的应该还是您。

确认程序跑飞,你直接在main里面写while(1),不要加判断进,然后你在while1里做一些操作,比如LED翻转。。。。。。。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

网友K:
还在。。。?
程序不是这样写的,替你改下,体会下实际应用程序的结构。
。。。。。
void main()
{
    while(1)
   {
      D1=0;
      delay(100);
      D1=1;
      ms(100);
      aa++;
      if(aa>=10)
      {
          D1=0;
          while(1);
      }
  }
}

网友Q:
aa++;
if(aa>=1)
{
  D1=0;
  while(1);

改一下这里,你就发现会停了。

网友R:
这种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S:
无话可说

楼主:
还在。。。?
程序不是这样写的,替你改下,体会下实际应用程序的结构。
。。。。。
void main()
{
    while(1)
   {
      D1=0;
      delay(100);
      D1=1;
      ms(100);
      aa++;
      if(aa>=10)
  ...
引用 网友K:

嗯,本来我平常写程序也是这样写的,加在while循环里面的,昨晚手贱,想不写,于是便没写。下到板子上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
引用 网友O:

您可以看不起我,这是您的自由。我无权干涉。

楼主:
用KEIL的DEBUG  监视
引用 网友M:

谢谢这位兄弟。

不过小弟有一事不明,不知道你发的什么?管理员居然给你删帖了,我真想知道是什么决然让我们的管理员都愤怒了。。。:lol

网友T:
一般编译器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江山人才辈出……

执行完你的main()后,程序存储器后面全是FF……于是PC一直不停加1……一直跑到程序存储器尾部,然后又回到程序存储器开头……然后又开始执行你的main()…… ...
引用 网友L:

回复23楼

那么如果我程序运行完了,而PC指针任然在加,直到加满溢出,复位重头开始在加。

如果细分的话我这个程序执行完也不够指针加满溢出的,那么是不有有断时间是PC指针在加的空操作。而我D1没有任何反应?等到溢出复位了以后在执行D1的0和1的操作。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把最简化的工程文件传上来,大家会验证的。
估计99.9999999%LZ是错的。
引用 网友B:

兄弟被你说对了,业务不熟害死人哪。

网友U:
楼主看一下汇编就成了,其实应该是运行完main,程序就自动复位了。startup文件一般都会这么做,看一下相应的汇编呗

网友V:
LZ 你太自信了

虽然自信是好事

你的问题完全是你自己的程序问题

正确的解释 如 23L 所说的

并不是所谓的什么PC指针加满溢出的问题
而是 在你的代码的 剩余空间上都是0xFF(mov A,R7指令) 这样程序是 顺序执行到flash的最后然后返回到0地址上,相当于程序重新 上电一样的。。。

网友W:
很久很久以前,C语言上机课,某同学做不出来,他一拍电脑,说,电脑坏了。

楼主:
LZ 你太自信了

虽然自信是好事

你的问题完全是你自己的程序问题

正确的解释 如 23L 所说的

并不是所谓的什么PC指针加满溢出的问题
而是 在你的代码的 剩余空间上都是0xFF(mov A,R7指令) 这样程序是 顺序执行 ...
引用 网友V:

这样说俺就明白了。实在不好意思,是俺根基太差,让各位见笑了。
不如您老哥随便跟俺推荐本书吧。

网友X:
基础啊基础,哪本书如此误导楼主?
建议LZ用KEIL的DEBUG,观察汇编的结果,也许可以明白人家的答复。
引用 网友K:

没错
PC指针一直取指,执行诸如NOP之类的指令,直到溢出复位

网友X:
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楼主要悲催了
抱怨编译器的人通常没有好下场

网友Y:
学好基础还是有必要吧?

楼主:
53# cool_coder [/这是我的错。

网友Z:
楼主没说清楚LED闪的频率是咋样的呢,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呗。
或者用proteus仿真一下也不错。
当然原因肯定是PC一直在递加造成的,你用proteus仿真可以看到程序实际的运行状态(在汇编模式下,你能看到程序执行完你的最后一条代码后往何处去了)。

楼主:
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楼主要悲催了
抱怨编译器的人通常没有好下场
引用 网友X:

看来这兄弟很有经验呐,呵呵

网友AA:
建议:
首先在你程序MS(100)后面加一个while(1);
另外:
1 . 看看是不是有那个地方设置看门狗,有些芯片是在烧录配置里面开启看门狗的,这时你程序如果没有相关的处理可能会不停复位
2. 把MS(100)换成 Delay(100)试试看。
3. 直接用 NOP 指令替换掉Delay(100)和MS(100),单步执行看看LED变化。
前面好多人都说了,不用怀疑编译器,不管多简单的程序都有你没想到的情况。

网友AB:
KC,至少在她刚出道时是非常糟的。不过今天的KC,长大了。
楼主的这个问题,是多数毛孩子容易出的错。
多看看书,多实践实践,会有心得的。

楼主:
各位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在我有指令的部分,他是按照我指令来动作。
但是我的指令执行完毕,那么他任然在执行,指针依然在加,然后从指针指到的地址,执行命令(在此没有命令就是空操作),等指针指到最后的一个地址的时候。(就溢出了)他就从入口部分重新开始执行程序,即0地址。继续着我上述的操作,然后无限循环的闪了。

那么假如说我的延时非常准100毫秒,那最后一个延时是肯定大于100毫秒的。因为我剩余的地址,指针也要指一遍然后执行相应的指令一遍(当然是空操作)。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就是加到了最后一个延时里面去了。

不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B:
李哥,您是第一个称呼俺是小毛孩子,虽然我才19,第一次让我感觉我还小,还有时间。实践我做了很多。什么温度,时钟,1602.12864,AD,DA,拟合正弦波变频0.1(这个我是费了老大的精力啊),测频率,测电流,测电压。等等。奈何目前还是这个水平。。。

要不李哥你给俺推荐本书,我时常感觉自己欠缺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基础。但是又不知道哪些书说的有点系统。这些东西都是俺自己学的。天天逛二姨家(俺知道您是牛人,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lol ),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学,感觉没个系统。每天一到晚上看书的时候就开始纠结了。。。我是看模电好呢?还是写程序好呢?还是学习ARM好呢?
每天晚上很是纠结。结果纠结纠结就12点了要睡觉了还的上班。

李哥您就给俺推荐本书吧。有点系统性就行。目前俺只会C,关于模电方面稍微懂点的。PCB俺画过,PIC俺玩过。

给俺推荐本书吧。。。

网友AC:
LZ根本不了解KEIL

网友AD:
楼主错了。哪有程序这么写的。话说windows操作系统都是处在一个while(1){}里面

网友AE:
LZ确实太自信了。盲目的自信!
“按照道理来说,程序会停在MS语句上(注意没有while)”,谁说的?没有while程序会从头开始一遍又一遍的反复执行。不然的话,正常程序里面加这个死循环干嘛?
“这时我便想这下你总该停了把,于是我便往板子上一下,才知道,尼玛他在那闪,他在那闪,他就是不停。我顿时凌乱。。。。。”。凭什么说总该停了?if是要判断条件的,条件为假的时候,里面的语句根本不执行。为什么不直接while却偏偏要加个if,不是画蛇添足么?
程序本身设计不合理,调试的思路也有问题。却“此事严重的颠覆了我的认知。是我被书误导,还是我理解错误。还是这个软件的编译器太疯狂???”云云!

楼主:
一时手贱,唉。。。。

网友AF:
内功是要慢慢修练的。

楼主:
内功是要慢慢修练的。
引用 网友AF:

楼上的兄弟说的是。

网友AG: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并为此做过实验,当程序再次回到入口处时,所有变量将赋初值,静态变量也不行,

网友AH:
楼主一定会很深刻~

网友AI:
回复 网友J:
这位朋友回答正解

网友AJ:
还有一点大家都没提到的,就是在程序的最开始,Keil会有一个将内存中所有的地址都清零的动作。所以你的变量aa就又清零了,永远不会加到10。

网友AK:
第一次的程序运行到ms(100);后继续运行就会使程序10跑飞,而如果看门狗同时也起作用的话就会使软件复位,从头开始运行,周而复始的运行。。。。。。跑飞。。。。。。。。重新运行。。。。。。跑飞。。。。。复位。。。。重新运行。。。。。而第二次的程序,a++只执行一次就去判断是否大于10,不大于就进入不了
,当然不会执行D1=0; while(1);

网友AL:
看楼主的问题,好像不信任Keil编译器,如果大家不指出你程序里的低级错误,还认为Keil 软件是垃圾软件呢。;P楼主切记:以后你的程序出现任何问题都不要怀疑编译器。

网友AM:
这个帖子果然如神一般,不过我想说偶只看了回帖,根本没有笑。
建议楼主先学点汇编,有了点汇编的基础再回头学C。那时你就会觉得C不过如此。

网友AN:
水贴年年有,今年格外多!

对LZ无语,从技术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如各位网友所说的是后边全为FF的指令,自动复位;
另一种要看你的main函数在哪调用了,汇编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程序已经不断的复位后重新运行了。所以你才看到灯闪。

网友AB:
书?找tyw.
俺只看手册的。
还有俺不用KC.

网友AO:
回复 网友D:

因当不会,

网友AO:
回复 网友AP:

随机

网友AQ:
哈哈,楼主把startup.s 加入到你工程里,把里面清空内存的代码删了就好了撒。

网友AB:
LS不弟道,你出损招。
对于初学者,是不能使用这类“高级技术”的;应该从比较基础的demo学起。

网友AR:
和KEIL没关系

网友AS:
所以说熟悉汇编对调试程序还是大有帮助的

楼主:
第一次的程序运行到ms(100);后继续运行就会使程序10跑飞,而如果看门狗同时也起作用的话就会使软件复位,从头开始运行,周而复始的运行。。。。。。跑飞。。。。。。。。重新运行。。。。。。跑飞。。。。。复位。。 ...
引用 网友AK:

回复71楼,

谢谢,谢谢。。。

楼主:
看楼主的问题,好像不信任Keil编译器,如果大家不指出你程序里的低级错误,还认为Keil 软件是垃圾软件呢。;P楼主切记:以后你的程序出现任何问题都不要怀疑编译器。 ...
引用 网友AL:

回复72楼。

放心,下次打死也不敢随便怀疑编译器了。。就算怀疑我也在心中默默的怀疑。:shutup: 。。

楼主:
这个帖子果然如神一般,不过我想说偶只看了回帖,根本没有笑。
建议楼主先学点汇编,有了点汇编的基础再回头学C。那时你就会觉得C不过如此。
引用 网友AM:

回复73楼

汇编那玩意,有点难搞,俺的选择是绕道而行,出现问题在仔细调。。。

没办法,现在学了C,满脑子是C,汇编也看过一点,但是看的时候老是想着这么用C去做。。。。

楼主:
水贴年年有,今年格外多!

对LZ无语,从技术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如各位网友所说的是后边全为FF的指令,自动复位;
另一种要看你的main函数在哪调用了,汇编是如何实现的? ...
引用 网友AN:

回复74楼

是啊,现在对于各位大侠来说变成了水贴了。

但是对于初学者好像就不是水贴了,至少有一处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俺这个前車之鉴了。。。

楼主:
书?找tyw.
俺只看手册的。
还有俺不用KC.
引用 网友AB:

回复76楼

那您老用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P:

随机
引用 网友AO:

不是吧,这么回事随即呢?我写了几个程序,如果我里面没有赋值的话他都是零啊。。。

楼主:
哈哈,楼主把startup.s 加入到你工程里,把里面清空内存的代码删了就好了撒。
引用 网友AQ:

回复79楼

这个,那个什么,我暂时还不会。。:L

网友AT:
定时完成设立一个标志位·,这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AU:
KEIL躺着也中枪
下回是埋在土里一样中枪

网友AV:
如果你想停在最后的话,直接在ms(100)上加while(1);就可以了,不然会一直软复位的。一般都要把单片机的程序设计成无限循环,就像操作系统一样。

网友AW:
楼主求学的勇气可嘉~以后还得按正规的来~

楼主:
多谢,多谢各位,现在俺明白死怎么回事了。。。

网友AX:
楼主傻—逼了,根本不懂CPU怎么执行程序的,还怪人家编译器。。。。。

网友AX:
从定义变量不给赋初值0这件事来看,楼主C语言的基本语法应该还没看完呢。。。。

网友AY:
看了半天的帖子. 发现只是指责,而不说出理由的非常多..貌似都是大侠!  悲哀,这些人是一辈子也做不成有为之事的..

标题也只是想解决问题而已...总比那些一拍脑门说电脑坏了.就不做了的好..  这样的标题不太温和.大不了咱下次温和些.

我力挺楼主.  加油.   谁都有想不到的问题.  不就只是没想到在未使用的程序空间填充了默认指令而已吗.

网友AZ:
楼主先考虑下aa赋初值了没。然后对程序一步一步的调试,看程序是否进入while语句了。不要动不动就怀疑编译器,程序的调试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
1# 291355171

楼主:
回复 网友AZ:

问题已经找到了。。多谢。

网友BA:
要先控制情绪

楼主:
回复 网友BA:

呵呵,目前没情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