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dcdc电源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2-06-29):
前段时间做了个控制器,为了节省成本,使用了在淘宝上买的廉价dcdc大概15左右,220输入,5v输出,但是系统跑起来后经常死机,后来发现,是电源的问题,可是从电源的电路上看,没有太大问题,我的问题是这种廉价电源在非工业产品中很常用,他的成本省在那里呢,廉价器件?既然敢在网上卖,输出电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想自己做,考虑到
可能会出现同样问题,请大家分析一下,这种电路设计是不是有明显缺陷

网友A:
这个不光是电源的问题,
你能确保你自己的板子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不巧:这个电源配你的板子刚好出问题
一般如果你采用廉价的电源,问题基本都在纹波大,电压不稳,电流不够。
如果你要用这个电源,你自己的板子上就应该适当处理 另外加DC/DC  或者 π滤波

网友B:
你电路简图也不给出,让人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