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220V交流电的隔离电路?

楼主(2012-06-29):
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电路单片机控制,有两个信号端口通过光耦进行了隔离处理,这光耦出来的信号端口那接入信号,有时误操作的话现场可能会有220V交流电接入进来,这样我的光耦就会烧坏,我想怎么做可以把这个220V交流电隔离,保证信号端还可以正常使用呢?

楼主:
这个是光耦电路图  左边是需要做隔离的端口部分,右端接入单片机

网友A:
隔离变压器

网友B:
没有看到你的交流是如何进来的
隔离变压器当然是最好,也可以根据情况使用双向稳压管。

网友C:
1.看着楼主的这个电路,有个疑问,光耦左右两边的VCC是同一个电源吗?如果是,你的光耦一点用都没有。
2.楼主不必担心交流220V接错导致光耦烧掉这个问题,只要光耦左边的VCC和交流220V隔离就没有问题。这时候如果220V交流串入了,因为不形成回路,没有电流,光耦也不会被烧坏。

网友D(2013-08-06):
光耦隔离要使用 不同的电源,要不隔离就 不起作用了,信号会从网络 串扰信号!

网友E:
光偶左边加个三极管,三极管基级道通0.7V ,, 5V信号可以通过,220V的也可已再加一个6V稳压管接地,保证稳压管不坏。

网友F:
还是得隔离变压器啊

网友G:
不用光耦就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