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51中简单分隔符与算术运算符的区别?

楼主(2012-06-29):
C51中的简单分隔符里的+、-、*、/、<、>与算术运算符里的+、-、*、/、<、>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的话为什么还要把这些符号称为简单分隔符?

网友A:
“简单分隔符里的+、-、*、/、<、>”
老实说,我一下子愣了,不晓得什么是“简单分隔符”
来几句示例代码来看看

楼主:
没代码,我就是看书说的感觉有点晕就发个帖子问下
书上是这么说的“C51语言中分隔符起了辅助和分界的作用:一般分两种,简单分隔符和符合分隔符
简单分隔符是除字母、数字下划线以外的单个ASCII字符,如:+、-、*、/、!、<、>、=、,、:、:、'、#等
复合分隔符是特定的字符的某种组合,例如:<=、>=、!=、{、}、[、]、(、)等。”
看到这几段我就迷糊了~
详见《51系列单片机开发宝典》一书。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这本书讲的是挺详细的就是偶尔捧出来几个错别字什么的比较...

网友B:
正宗的C语言里,是没有“简单分隔符”和“复合分隔符里”的概念的。在一些C51的课本里有这种分法,也不知道是哪个高手发明的。分隔符和运算符的关系就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简单说,运算符属于分隔符的一种,分隔符由运算符等组成。

网友C:
楼上的说法应该正确, 老实说 我看到也是一愣!! 还没听说过这种说法的

楼主:
C里面定义的分隔符只有逗号和空格两种,C51里好像就麻烦好多,两者的定义完全不一样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524ab728453610661ed9f46a.html###
找到一篇分隔符的文档,百度上的,谁有百度积分去载下来共享一下。
老是说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分隔符这一概念的,平时只知道怎么写,却不知道为何这样写。也算长了见识。
不过学了编译器原理,这个东东,都可以自己感觉到的。词法分析讲的就是这些。
我想,运算符与分隔符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产生具体的运算指令,后者只是单纯的与编译器沟通而已,告诉词法分析器一个“边界”等信息而已。

网友A:
你是 新手园地 里面,我这段时间见过的比较好学的人了,好好加油吧
其他新人也看着你呢,你要屡败屡战,争取作为新手园地的典型反面案例....
哈哈  在二姨家慢慢成长

楼主:
你是 新手园地 里面,我这段时间见过的比较好学的人了,好好加油吧
其他新人也看着你呢,你要屡败屡战,争取作为新手园地的典型反面案例....
哈哈  在二姨家慢慢成长 ...
引用 网友A:

好吧~
为了不当反面教材,我还是多看点书吧~
你们批评的地方好多我都不懂的,都要百度或者查半天书~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524ab728453610661ed9f46a.html###
找到一篇分隔符的文档,百度上的,谁有百度积分去载下来共享一下。
老是说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分隔符这一概念的,平时只知道怎么写,却不知道为何这样 ...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下载下来了,这些个玩意倒是都会用,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运算符也定义为分隔符,就好像是运算符是一种特殊的分隔符似的

网友D:
这个我也不明白。长见识了。

网友A:
我想,运算符与分隔符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产生具体的运算指令,后者只是单纯的与编译器沟通而已,告诉词法分析器一个“边界”等信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