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6-29):
AD用5v的参考电压时说明可以输入5v电压,如果AD是用5v供电,就算是轨对轨输入也不可能百分百满轨是5v,所以在输入非常接近参考电压时AD的采样值是不是就不准确了?如果参考电压换成4.096时,不受AD供电影响,当输入非常接近参考电压时是不是就准确?

网友A:
AD供电须比基准电压高,否则接近满量程就不准确,并且整体线性度很差。

网友B:
虽然我没有看到 AD 详细地讲这个问题, 但是非常赞成楼主的这个分析, 确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