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416EGLZ的JTAG不能连接

楼主(2012-06-29):
最近刚刚学习DSP ,自己用TMS320C6416EGLZ焊接的调试板。但是一直用JTAG连接不上。搞了好几天很是郁闷啊!哪位高手指点哈,不胜感激!!!
连接出现错误如下: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135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35
Error Class: 0x80000240
I/O Port = 378

网友A:
量一下各个时钟尤其是dsp出来的,看cpu是否work

网友B(2013-01-26):
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重装驱动
如果是win 7,建议使用,右键点击ccs,然后属性,之后兼容性,之后改为xp,然后确定,然后再重新打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