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重新插上usb如何跟pc再连接

楼主(2012-06-29):
请教香主,我现在用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的hid,不断电拔插usb,重新插上pc无法识别usb,我应该改哪里才能让pc重新识别usb?同样例程里边,dfu就可以重新拔插让pc识别出来。应该107的otg控制器可以检测到vbus?我应该如何更改程序?

楼主:
没人遇到?

网友A:
哪个例程不能识别插拔?

楼主:
STM32_F105-07_F2xx_USB-Host-Device_Lib_V2.0.0里边的hid例程,不断电,只要我拔掉usb,整个程序好像死掉,连下载都不行,必须复位一下控制板,才能重新下载。

楼主:
重新试了一下例程没问题,我自己工程估计改了描述符,正在调试中

网友B(2013-08-06):
请教下,我现在调试STM32_F105-07_F2xx_USB-Host-Device_Lib_V2.1.0程序,用的是STM32F107,采用HID与PC机通信,自己修改的描述符,调试中,只要不断电拔出USB接线,STM32F107芯片就像是跑飞了似的,只能重新复位,与楼主的现象一致,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这个情况   没有遇到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B:
我试了下官方的例程,发现存在同样问题,只不过,官方的例程在死机后重新复位了下。注:我用的是STM32F102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