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串联型稳压电源

楼主(2012-06-29):
这是我自己画的图,可是用示波器观察输出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示波器观察整流滤波并没有问题。可是看输出,示波器却是显示—0.5V左右。这是为什么?电路哪里错了呀?急,谢谢各位专家了!

楼主:
我想要的是输出+12V左右,最大电流500mA

楼主:
谢谢各位了,求指导:'(

网友A:
别的不看,
变压器你这么接不挂掉才怪。

楼主:
为什么?变压器没错啊,10:1的,输出我用示波器看了的,22V左右

网友B:
Q1基极加个上拉偏置电阻看一下

网友A:
任意半周,
左边有一个二极管与绕组直接短路,
竟然说没问题:L

网友C:
神仙哟,稳压电路没有启动,运放没有工作电源,调整管没有偏置,**,运放电源接到前面就OK

网友B:
:funk: 我承认我秀逗了,

回复 网友A:
改去

楼主:
oh no.咋这么失败呢,等我改了发上来看看的,谢谢各位

楼主:
这样对不对啊?哪里有问题?

网友B:
都说了变压器不能这么接,要嘛桥式整流,变压器中间抽头悬空;要嘛全波整流,整流桥换成俩二极管(整流桥4脚悬空),变压器中间抽头接地。

Q1基极加上拉偏置电阻,运放供电改到前面或者Q1改PNP

楼主:
基极偏置电阻要多大呢?我是新人,有点笨,不好意思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既能保证IOmax =  500mA 【看晶体管手册β值】
又要保证不超324的输出能力【看324手册】
兼顾两者

网友E:
不管偏置电阻,你用N管就行不通,除非你再搞出一个高于12V的电压来控制这个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