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_IP_FFT中的phase精度如何设置?

楼主(2012-06-29):
调用xilinx的fft核做频谱分析,其中第二页有个Precision Options ——>phase factor width,这个相位因子的宽度该设置多少位呢?怎么计算设置多少位合适呢?datasheet里的说明很含糊啊,原文如下:

Precision Options:  Input data and phase factors can be in dependently configured to widths from 8 to 34 bits, inclusive. When the Data Format is Fl oating Point, the input data width is fixed at 32 bits and the phase factor width can be set to 24 or 25 bits depending on the noise performance required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ps:附件为fft设置的GUI。

网友A:
原文应该说的很清楚了啊
Fixed point  8-34
Floating point 24 or 25

网友A:
P17有讲,可以仔细的分析下。

网友B:
这个精度是根据你需求来的。有时候我是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