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给推荐个DCDC芯片 7V升15V

楼主(2012-06-29):
板子需要15V,100mA电流,
我输入准备用手机锂电池,3.7-4.2V的那种,一块升压到15V有些吃力,
所以我两块串联,就是7.4-8.4V,升压到15V。
求坛友推荐个升压芯片。
价格便宜,外围简单,效率高点。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一节锂电没有问题,两节不好管理,6V的先给你,6V以上的我要找一下放哪里了一节锂电没有问题,两节不好管理,6V的先给你,6V以上的我要找一下放哪里了

网友A:
适合你双节电池的

楼主:
谢谢   草根白骨精 的回复
我准备用两节锂电串联,用8.4V充电器充电。
挺好管理的啊,为啥说不好管理呢?
难道是因为串联充电?

网友B:
XC9103

MP3217

网友C(2012-11-29):
The TPS61170 is a monolithic, high-voltage switching regulator with integrated 1.2-A, 40-V power MOSFET. It can be configured in several standard switching-regulator topologies, including boost and SEPIC. The device has a wide input-voltage range to support applications with input voltage from multi-cell batteries or regulated 5-V, 12-V power rails.

The TPS61170 operates at a 1.2-MHz switching frequency, allowing the use of low-profile inductors and low-value ceramic input and output capacitors. External loop compensation components give the user flexibility to optimize loop compensation and transient response. The device has built-in protection features, such as pulse-by-pulse overcurrent limit, soft start and thermal shutdown.

The reference voltage to which the FB pin regulates is 1.229V. The reference voltage can be lowered using a 1-wire digital interface (Easyscale™ protocol) through the CTRL pin. Alternatively, a pulse width-modulation (PWM) signal can be applied to the CTRL pin. The duty cycle of the signal reduces the feedback reference voltage proportionally.

The TPS61170 is available in a 6-pin 2 mm × 2 mm QFN package, allowing a compact power-supply solution.

网友C:
另外,静态电流较小,适用于手持式的电池供电的应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