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6搭H桥出现问题

楼主(2012-06-29):
开通Q1和Q4,Q4正常,Q1波形不连续,接了个电阻做负载。DC+为24V
12VG供电正常,但是fault输出测得零点几伏。输出BS间电压在9V左右波动。
电流检测直接接地,测了一下是零电位。

HO1和LO2输出波形。上面连续的波形是下桥臂。

接上一个直流电机,感觉电机在转时会抖动,M1和M2之间也只有6V左右。

网友A:
IR2136 是自举的功率管驱动电路.
为了使自举工作正常, 你先得在工作之前(给自举电容 C40)预充电.
工作办法是, 先开通两个下管 Q3,Q4. 待充电的准备工作完成后, 再做正常的工作

帮了大忙

楼主:
2# airwill 是的,我程序里有充电这步骤。
开Q3,Q4,关Q1,Q2,然后延时一段。再发PWM波给Q1,Q4,关断Q2,Q3。
斩波频率20K,占空比在55%那样。

我现在把10uf改成0.1uf了,波形还是不连续。

网友A:
开Q3,Q4,关Q1,Q2,然后延时一段。   这里可以
再发PWM波给Q1,Q4,关断Q2,Q3。    这里不合理, 应该给 Q1 和 Q3 送 PWM (互补)波形. Q4 常开.

楼主:
开Q3,Q4,关Q1,Q2,然后延时一段。   这里可以
再发PWM波给Q1,Q4,关断Q2,Q3。    这里不合理, 应该给 Q1 和 Q3 送 PWM (互补)波形. Q4 常开.
引用 网友A:

您是说弄成上斩下不斩的同步续流吗?
但是不至于出现现在这个状态吧
回实验室了按照您说的再试一下

网友A:
您是说弄成上斩下不斩的同步续流吗?

不是的, 应该是 "上斩下斩" 或者 "上不斩下斩"

网友B(2013-12-09):
引用 网友A:
开Q3,Q4,关Q1,Q2,然后延时一段。   这里可以
再发PWM波给Q1,Q4,关断Q2,Q3。    这里不合理, 应该给 Q1  ...

请问大虾。为什么要Q4常开。这样会影响Q2、Q4同时导通。
正解应该是在正反转的情况下,是Q1、Q3保持常开状态

网友C(2016-04-11):
引用 网友A:
IR2136 是自举的功率管驱动电路.
为了使自举工作正常, 你先得在工作之前(给自举电容 C40)预充电.
工作办法 ...

版主现在有这个问题,驱动电机正常工作,电机运行一段时间,采样电流的毫欧姆电阻烧断,电流突然超7A,增大电机阻力,电机能正常运行的时间越短,
怀疑是IR2136的下桥臂延时问题,每次电机换相,上桥臂重新赋给PWM,但是下桥臂还要延续上个Hall状态的电位一段时间
怎么能把delay功能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版主现在有这个问题,驱动电机正常工作,电机运行一段时间,采样电流的毫欧姆电阻烧断,电流突然超7A,增 ...

上桥臂的驱动波形为黄色的上半部分方波,下桥臂为绿色部分,两个波形的错位时间即为IR2136的下桥臂delay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