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用电池保护IC,S8254A系列,求助具体使用?

楼主(2012-06-29):
如图,请问其中的CTL引脚应该怎么接啊?有使用过的朋友吗?能不能教教小弟...

网友A:
直接问精工的人啊

网友B:
应该有应用电路图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专家的解答..

网友C(2012-08-01):
充放电用控制端子。按规范书设置就行了,没有必要非要搞懂,因为参数内部固定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