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853功放影响CRT显示

楼主(2012-06-29):
(无正文)

网友A:
音箱靠近显示器了吧?如不是就是电源干扰了?可以上图看看你桌面的“写真”。。。

网友B:
抓图出来的是数据,是不会被干扰的,被干扰的是显示器,除非用相机来照。只有变压器和扬声器可以影响显示器,功放本身不会。

网友C:
好像也碰到过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