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电路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2-06-29):
比如给4.8V/700mA的电池充电,那么充电电压怎么也应该大于4.8V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对充电电流的要求有没有呢?经过测试电路貌似么有?大家有没有有经验的给我讲讲其中的道理
非常感谢

楼主:
我的电路里有专门的电池充电电路,可是我还发现一个现象。这里我对场效应管没有彻底掌握,所以不敢下言论。因为有个电源电池切换电路,在有电源的情况下,场效应管处于未开启状态吧。这个时候电池插座端有电压,而且跟主电源基本一致。我先不考虑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我想问的是,我可以不可以利用这个特点,不用电池充电电路,这样其实也在充电是不是呀?

网友A:
对充电电流当然有要求撒,太小充的太慢,太大充坏了哈。

是在充电,但是没法控制其充电,会充坏

楼主:
forgot 电流大小和充电时间怎么估算呢?
什么原因导致会充坏呢?要这么说,这是个电路设计缺陷了呀,因为这个电压是一直存在的。

题外话,你是湖北人吗?撒撒的呵呵

网友B:
电池充电,应该有个“制度”或“规范”或“要求”
不同电池,“制度”也应不同
这个“制度”包含电压电流时间甚至温度
它应该都在你的“专门的电池充电电路”中
所以,楼主的“发现”是十分片面的

楼主:
楼上,给我举个电池充电的制度和规范的例子吧

网友A:
为什么电流不能太大?你思考一下这个初中的公式:焦耳定律Q=I2RT

充电的时间和充电电流的大小,你再思考一下初中的公式:电荷量Q=IT

;P ;P
4# 许世霞

楼主:
:L:L:L:L:L:L:L:L:L:L:L:L:L:L
我无语了。回去从一年级开始念起吧。
我早就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了,要不是你说起,我估计永远想不起来了。
灰常感谢了呵呵。。温故而知新呀。
那这么看来,这电路要不得。就算电流很小,长时间下去也有可能被充爆呀

网友C:
所以有锂电保护IC的存在啊,而且专用充电IC也都有充电截止电压

网友D:
看什么样的电池  也就是跟材料相关

可以找一些  电池  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E:
锂电一般快充1C,涓流0.1C

网友F:
要有充电I的

网友G:
锂电一般是先恒流在恒压,,简易的话,在开关电源后级加个运放比较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