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MS320DM6467的移动视频服务器的硬件设计

楼主(2012-06-29):
基于TMS320DM6467的移动视频服务器的硬件设计
杨明极[1] 刘冰[1] 吕鑫磊[1,2][1]哈尔滨理工大学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2]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黑龙茳大庆163714摘 要:以TI公司生产的基于达芬奇技术的最先进的媒体处理器TMS320DM6467作为核心处理器。该设计根据TMS320DM6467内部的视频编解码模块、以太网模块与VPIF视频接口,采用多路视频解码器TVP5158与千兆以太网收发器ET1011C,建立了移动视频服务器的输入与输出系统,实现了对移动视频的采集与发送。[著者文摘]

关键词:TMS320DM6467 移动视频 媒体处理器 VPIF TVP=5158 ET1011C
分类号: TN915.05 TN949[著者标引]文献标识码:A**编号:1002-8692(2011)23-0051-04栏目信息:器件与应用
相关文献:主题相关 全文快照

Hardware Design of Mobile Video Server Based on TMS320DM6467YANG Mingji, LIU Bing, LU Xinlei1. College of Measure-control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 China; 2. CNPC Daqing Petrochemical Company,Heilongiiang Daqing 163714,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most advanced media processor TMS320DM6467 which is the production of TI company based on technology of DaVinci is as the core processor. This design according to TMS320DM6467 internal video decoding module, Ethernet module and VPIF video interface, using the video decoder TVP5158 and 1 000 MHz Ethernet transceiver ET1011C, sets up an input and output system of mobile video server and realizes the capturing and sending of mobile video.[著者文摘]

Key words:TMS320DM6467 ; mobile video ; media processor; VPIF ; TVP5158 ; ET1011C

网友A:
不错,值是一看。

网友B(2012-12-06):
mark  今天的下载次数竟然已经超过20次啦 不可思议啊  没下载几次啊

网友C:
这硬件资料挺好的,值得好好看看

网友D:
非常不错的设计方案,值得借鉴,楼主辛苦了

网友E:
挺好的东西 多谢分享

网友F:
楼主辛苦了啊  学到了

网友G:
资料很好 收藏

网友H:
挺好的资料 楼主辛苦了 呵呵:loveliness:

网友I:
顶一下 很好的东西

网友J:
多谢楼主分享阿  还有好东西没

网友K:
楼主辛苦啦 ~   下下来看看

网友L:
很好啊  马克收藏

网友M(2013-01-05):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N(2014-03-06):
1.DM6467,DM8168,dm8148,DM8148,dm8168,OMAP4,Netra,H264,encode,decode编码解码源码
IVAHD and M3 Based Platform(DM8148平台,DM8168,OMAP4,Netra)源代码,DM6467平台C64X+平台
如果做视频会议和网络监控等需要对码流严格控制的应用,必须要修改TI的代码,TI全系列视频压缩算法的RC码流控制都是只有几行代码,效果很差。

2.ADI平台设置工具,支持最新的ADV7441a芯片的采集指令生成,是ADI内部高级工程师专用工具,采用EXECL表格填写需要配置的信号格式后自动生成芯片设置指令(二进制指令码),直接大

大缩短ADI芯片的开发和调试周期。

3.超低延迟广播级FPGA图像编码源代码,1080p实时H264编码源代码,1080p实时H264解码源代码,Altera平台,全套源代码。

4.xilinx平台FPGA图像编码源代码H264编码源代码。IP Core

5.FPGA:xilinx平台全套pcie、DDR2源码及详细手册说明。
6.FPGA:xilinx平台RapidIO license ,xilinx官方网站价值3万美金。

7.PC104+平台军工级别高清视频采集监控编码卡,在西安飞机总装上稳定运行,列装到最新型号的飞机上

1.DM6467,DM8168,dm8148,DM8148,dm8168,OMAP4,Netra,H264,encode,decode编码解码源码
IVAHD and M3 Based Platform(DM8148平台,DM8168,OMAP4,Netra)源代码

MPEG2.D解码源码
MJPEG.E编码源码
MJPEG.D解码源码
ON2VP7.D解码源码
ON2VP6.D解码源码
AVS10.D解码源码
H264AVC.E编码源码
H264AVC.D解码源码
HDVICP20源码
---------------------------------------
库+API
MPEG4.E.SP
VC1.D
&&&&&&&&&&&&&&&&&&&&&&&&&&&&&&&&&&&&&&&&&&&&&&&&
DM6467,C64X+平台H264编码解码源代码
H264AVC.D.C64XPLUSSRC 解码C64+源码
H264AVC.E.C64XPLUSSRC 编码C64+源码
H264AVC_E_BP_DM6446
JPEG_D_DM6467SRC
MPEG4_D_ASP_DM6467SRC解码源码
MPEG4_E_ASP_DM6467SRC编码源码
H264AVC.E.BP.DM6467SRC编码源码
=====================================================
7.PC104+平台军工级别高清视频采集监控编码卡
  1920*1080 1600*1200高清实时监控
  支持DVI,VGA,PAL
  支持标准的VGA信号和VGA绿同步(RGBSOG)信号。
  支持VGA 信号采集出现偏移时调整。DVI数字信号不存在信号采集偏移问题。
  支持对模拟输入信号的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色差的调整。
  板卡除了支持双声道声音输入和音视频同步记录外,还增加了麦克风信号输入采集功能。
  支持ROI功能和设置。
  支持OSD功能(支持0度,90度,270度,还支持ROI里的OSD),其它要求可以开发。
  支持编码帧率设置。
  支持多卡同时工作情况下的PAL、VGA、DVI信号的分辨率随机改变并在恢复正常分辨率设置后系统正常稳定工作。
  支持多卡同时工作情况下的PAL、VGA、DVI信号的随机中断,随机时间恢复后正常稳定工作。完全解决了瞬间信号中断引起的断屏和板卡等待信号的问题,支持极短时间内信号中断恢复,达

到完全再现视频信号源的要求。

如果做视频会议和网络监控等需要对码流严格控制的应用,必须要修改TI的代码,TI全系列视频压缩算法的RC码流控制都是只有几行代码,效果很差。
手##机:153+12298259  QQ+495051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