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编码器接口可以计数到多高频率?

楼主(2012-06-29):
我利用T1的编码器接口对正交信号计数,发现低速时,正反计数正确,而到100K附近,正反计数开始错误,不能归零,哪位兄弟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

楼主:
没有兄弟弄过这块吗?

网友A:
你编码器线数多少。你晶振多大。是不是转速太快,你单片机计数反应不过来,按理说正转向上计数到最大值溢出清0,反转向下计数到0溢出。

楼主:
这个计数是用硬件计数的,不是软件处理的。在慢速的时候可以回到原点,快一点的话就不行了,测正交信号的频率在20K~30K左右。stm8的计数频率能到多高?

网友B(2015-12-07):
你好,我在用stm8进行正交编码器技术,配置都配了,但一直不能计数
LK_PCKENR1 |=0X80;

TIM1_TimeBaseInit(0,TIM1_COUNTERMODE_UP ,65535,0);

TIM1_SelectMasterSlaveMode(ENABLE);

//TIM1_ICInit(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4, 0x00);
//TIM1_ICInit(TIM1_CHANNEL_2,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4, 0x00);//

TIM1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1_ENCODERMODE_TI12,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_ICPOLARITY_RISING);//TIM1_ENCODERMODE_TI1 TIM1->SMCR |= 0X10;  工作在编码器模式2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CCMR1 |= 0X1;   //IC1FP1映射到TI1)
TIM1->CCMR2 |= 0X1;

TIM1_ETRClockMode1Config(TIM1_EXTTRGPSC_DIV2, TIM1_EXTTRGPOLARITY_INVERTED, 0x00);

TIM1_SetCounter(0x0010);  //设置计数器的初值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Cmd(ENABLE); //使能计数器计数

网友C(2016-04-12):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用stm8进行正交编码器技术,配置都配了,但一直不能计数
LK_PCKENR1 |=0X80;

不知你的编码器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也是一样的问题,好头疼。。

楼主:
这个坟贴又被翻出来了,现在用stm32来计数了,速度可以2M/s左右。

网友D(2023-03-06):
硬件上有没有问题,编码器的两路脉冲要相差0.25个周期的。

网友E(2023-07-19):
编码器线数多少

网友F:
晶振多大。是不是转速太快

网友G:
单片机计数反应不过来

网友H:
按理说正转向上计数到最大值溢出清0,反转向下计数到0溢出。

网友I:
硬件计数的,不是软件处理的

网友J:
在慢速的时候可以回到原点,快一点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K:
测正交信号的频率在20K~30K左右。stm8的计数频率能到多高?

网友L:
用stm8进行正交编码器技术,配置都配了,但一直不能计数
LK_PCKENR1 |=0X80;

TIM1_TimeBaseInit(0,TIM1_COUNTERMODE_UP ,65535,0);

TIM1_SelectMasterSlaveMode(ENABLE);

//TIM1_ICInit(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4, 0x00);
//TIM1_ICInit(TIM1_CHANNEL_2,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4, 0x00);//

TIM1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1_ENCODERMODE_TI12,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_ICPOLARITY_RISING);//TIM1_ENCODERMODE_TI1 TIM1->SMCR |= 0X10;  工作在编码器模式2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CCMR1 |= 0X1;   //IC1FP1映射到TI1)
TIM1->CCMR2 |= 0X1;

TIM1_ETRClockMode1Config(TIM1_EXTTRGPSC_DIV2, TIM1_EXTTRGPOLARITY_INVERTED, 0x00);

TIM1_SetCounter(0x0010);  //设置计数器的初值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Cmd(ENABLE); //使能计数器计数

网友M:
不知你的编码器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也是一样的问题,好头疼。。

网友D(2023-10-25):
慢速的时候可以回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