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Ib大于Ic能够保证三极管饱和吗

楼主(2012-06-29):
三极管当开关用,要求验证最恶劣环境下hFE,按一般手册VCE 6V,IC 1MA  hFE一般为120--560
问题1:然而在饱和状态下,VCE非常小,此时hFE是否也是非常小??会小于1吗?

问题2:看到一个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此三极管饱和吗??

问题3:是否无限加大基极电流能保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楼主:
请懂的解释一下,在线等~~~··

网友A:
这问题,需要翻翻书,看看饱和状态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B:
1.VCE非常小时,hFE确实是非常小,甚至小于1.但无法给出具体值
2.某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仅此条件,此三极管饱和与否还不好断定
3.无限加大基极电流,也不能确定保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C:
1.  确定负载电流Ic的最大值
2. 在手册里找到Vce和Ic的曲线图,根据Ic确定深度饱和点对应的Ib值。
3. 有些手册没有曲线图,按下图方法确定Ib。

网友D:
问题1:然而在饱和状态下,VCE非常小,此时hFE是否也是非常小??会小于1吗?
大电流时:hFE确实会下降,但是你在饱和时候定义hFE本来就有问题,请看一下模电书上饱和的定义就知道了。

问题2:看到一个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此三极管饱和吗??
会饱和的。

问题3:是否无限加大基极电流能保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不能,因为三极管Ib有最大限制值,超过以后会烧滴,一般开关管定义的“深度饱和”,就是手册给出的Vce-sat值,是在Ic/Ib=10~20的情况下测的,需要深度饱和,可以驱动到这个样子。

顺便说一下,hFE越大的管子,相同条件下Vce-sat也越小。

网友E:
6楼画了一个三极管特性图,可惜没有加上负载线(即集电极上的那个负载电阻),有了负载线就知道饱和不饱和了。(画负载线,要2点,1点I=0,Uce=Vcc;另一点Uce=0,IC=Vcc/Rc)
那个‘看到一个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你算算负载电阻多大?再假设负载Rc=0,三极管还能饱和吗?

网友F:
6楼画了一个三极管特性图,可惜没有加上负载线(即集电极上的那个负载电阻),有了负载线就知道饱和不饱和了。(画负载线,要2点,1点I=0,Uce=Vcc;另一点Uce=0,IC=Vcc/Rc)
那个‘看到一个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 ...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存在,即“Rc=0,Ib=200uA,Ic = 4uA ”。

网友E:
补充:
三极管能不能饱和看负载线与三极管特性相交的那点在哪个区(饱和区,恒流区)。
如果没负载(Rc=0),那么负载线是过VCC的与Ic轴平行的直线,三极管将不会进入饱和区(除非Vcc很小)。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如果没负载(Rc=0),那么负载线是过VCC的与Ic轴平行的直线,三极管将不会进入饱和区", 那么也就不会出现“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因为没饱和,所以应满足Ic = hfe * Ib。

网友E:
"那个‘看到一个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你算算负载电阻多大?再假设负载Rc=0,三极管还能饱和吗?"
假设负载Rc=0  三极管还能饱和吗,我可没说这时的Ic,(即你说的Ic = hfe * Ib)
我要强调的,饱和不饱和与Rc有极大关系。

网友F:
"那个‘看到一个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你算算负载电阻多大?再假设负载Rc=0,三极管还能饱和吗?"
再假设负载Rc=0  三极管还能饱和吗,我可没说这时的Ic,(即你说的Ic = hfe * Ib)
我要强调的,饱和不 ...
引用 网友E:

人家这里已经明确说了“看到一个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所以你再假设Rc = 0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按照6楼的图完全可以判断是否饱和。

网友E:
其实“看到一个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就是不正常的。可能这个三极管反接了(C,E对调)了。
还是这句话“我要强调的,饱和不饱和与Rc有极大关系。”
实际工作时Rc的选择很重要。

网友G:
NPN三极管饱和条件: 1. 集电结、发射结都正偏; 2.  Ib > Vcc / (Rc * hfe).

网友B:
论坛中这类问题一直就有低级别的争论
我要告诉大家,“饱和”现象就像一个方程等式的两边
一边是由电路参数所确定的,例如Vcc-IcRc→0
另一边则是由晶体管特性所决定,例如曲线饱和曲,集电结正偏等
两边条件是同时满足的!
现在不正常的争论有两种情况:
1.过分精确强调条件等式,如“Ib > Vcc / (Rc * hfe)”等
2.争论双方各自站在等式两边相互对立

网友C:
1. 数据手册中没有负载线,得自己画
2. 数据手册中hfe是一个范围,随Ic和管子差异而变(温漂也有影响)
3. Ib = Vcc / (Rc * hfe)是放大区。Ib > Vcc / (Rc * hfe)是饱和区,但究竟Ib得大多少得看曲线图
4. 7L的办法是用Vce-sat值(Ic/Ib=10~20),即Ib = Vcc / (Rc * 20)  >>  Vcc / (Rc * hfe)。

网友C:
15# 沈老 “看到一个电路B极电流200uA,C极电流4uA左右” 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