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设成浮空输入检测不到高电平

楼主(2012-06-29):
我用STM32F105的PC2做外部I2C的SDA,外部接有4.7K上拉电阻,设成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当要读SDA状态时,转换成浮空输入,明明管脚上有3.3V电压,可是读出的状态是0,不知怎么回事。由于外部有上拉,不知能不能设成上拉输入。

网友A:
为什么放着硬件I2C不用,要用软件I2C呢?

网友B:
明明管脚上有3.3V电压,可是读出的状态是0,这肯定不应该的. 是不是弄错了寄存器.
我也曾经不注意把输入寄存器搞成了输出寄存器,还郁闷了好久.  再检查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