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推免式输出

楼主(2012-06-29):
最近看到STM32F10x芯片GPIO端口设置,手册上说每个GPIO都可以设置成如下几种形式:
Ø
输入浮空

Ø
输入上拉

Ø
输入下拉

Ø
模拟输入

Ø
开漏输出

Ø
推免式输出

Ø
推免式复用功能

Ø
开漏复用功能

那么什么叫做推免式输出?

网友A: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

网友B:
楼主请看模电知识。这个不是这里独有的,模电里讲有,看来楼主模电不是很扎实。

网友B:
其实不难理解,楼主看模电里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看了之后你就理解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看样子却是该好好看看模电知识了。更加感谢2楼,抽空给我解释

网友A:
以后你要遇到名字解释,可以上百度。如果百度不了,可以来二姨

网友C:
人家楼主问的推“免”输出,你们都是讲“推挽”的啊。

网友D:
基础知识,还是要自己翻翻书

网友E:
找本模电书仔细看看。工程师基本的自学能力还是要有的

网友F:
二姨是谁啊

网友G:
如果搞软件,就不用花功夫去了解这些概念了吧。。

网友A:
搞单片机软件,也要知道这些基本概念的啊,不然有问题都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好,学习!结贴了

网友B:
必须得懂,不懂的话很难写好程序

网友H:
推挽式输出的话,无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驱动能力都很强!

网友I(2013-06-24):
引用 网友F:
二姨是谁啊

你现在在你二姨家:lol

网友J:
楼主的模电是语文老师教的?

网友K:
学习学习   顶起来   不错哦  学习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