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mX85mm空间50W正负25V开关电源

楼主(2012-06-29):
求助蚂蚁等电源高手,如题,因空间限制,板子面积只有这么大空间了,不知道这样大小的面积能做下不,有没有可以做的, 外包设计,高度控制在35左右就成!!!

网友A:
亲,你确定你的尺寸单位没有弄错:funk:

网友B:
估计是mm吧

网友A:
如果全电压输入,还要过安规、EMC、认证什么乱七八糟的,劝LZ就别想了。。。。。
单纯的山寨个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C:
这么大的PCB要求?????

楼主:
:Q单位写错了,本来是写的mm的,后来改成CM了,如果是单纯的像山寨的能实现吗?

楼主:
共模电感的位置不在这之内,应该可以在其它的地方挪出点位置来,电源头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还是有点希望的。。。

楼主:
希望是有点希望,哎,电源部分害人啊

楼主:
希望有点希望,先把功能块部分的电路挤挤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