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1T模式问题,这方案可不可行?

楼主(2012-06-29):
我想用STC12C5410AD单片机的I/O口同时输出四路每隔125ns变换一次的信号,方法是:外接24MHz晶振,利用它的1T模式,使用定时器定时中断每到125ns向P1口赋一个值。
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可不可行?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不过我只用过STC单片机。。。。

网友A:
做不到的,进入中断都要几百nS了,再加堆栈保护,出栈,返回,都需要时间

网友B:
传说中有一种叫CPLD/FPGA 的东西

网友C:
试试看结果...

网友D:
同时输出四路每隔125ns变换一次的信号
********************************
同时输出四路那和输出一路再分成四路有什么区别?
用5410AD的PCA功能来做,输出四路轻轻松松。

网友E:
你是想输出4MHZ的方波吧?

网友E:
STC 有一个可编程时钟输出功能,,你研究一下吧.

网友F:
用带PWM的单片机能够实现。

楼主:
同时输出四路每隔125ns变换一次的信号
********************************
同时输出四路那和输出一路再分成四路有什么区别?
用5410AD的PCA功能来做,输出四路轻轻松松。 ...
引用 网友D:

四个信号变化周期一样,但高低电平不一定一样。。所以要分别输出

楼主:
STC 有一个可编程时钟输出功能,,你研究一下吧.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定时器的时钟输出吗?STC只有两个,而我要四路信号,这么高的频率相位很难同步吧

楼主:
用带PWM的单片机能够实现。
引用 网友F:

PWM只有两个,四路信号需要两片单片机,相位无法同步啊

网友E:
同步?你的要求,用一般的单片机永远也不可以同步....用FPGA吧

楼主:
做不到的,进入中断都要几百nS了,再加堆栈保护,出栈,返回,都需要时间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底层的堆栈啥的我不是很了解哦,我是这样想的,24MHz晶振,1T模式下机器周期是42ns,指令周期一般也就42ns,定时器8位自动重装没到125ns进一次中断,不知可行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单片机除了执行指令外,还会在其它一些操作上耗费时间?

网友G:
如果你对中断等真的不了解的话,你先把中断成一个函数,先不管出入栈什么的,,进去至少42ns,出来也要42ns,定时到了你总要做件事吧,中断函数里不可能空着吧,要不还有什么意义呀,就算一条指令42ns,共126ns了。已经超标了。
如果你的输出信号确实是类似于PWM之类的信号,那还是PWM之类的内部外设应该可以,如果不是那就用CPLD或FPGA吧。
一般的单片机是除了执行指令要时间外其它的不占时间的,一些CPU速度高的如STM32可能需在FLASH等待时间,因为FLASH没那么快,

网友H:
超过2MHZ的方波,楼主就不要考虑率用单片机了。你这个4MHZ的方波实现很简单呀,简单且经济的方案就是:用一个4MHZ的有源晶振+HC245收发缓冲芯片,可以实现8路同步输出。

网友D:
超过2MHZ的方波,楼主就不要考虑率用单片机了。你这个4MHZ的方波实现很简单呀,简单且经济的方案就是:用一个4MHZ的有源晶振+HC245收发缓冲芯片,可以实现8路同步输出。 ...
引用 网友H:

51要输出一个2MHZ的方波太简单了,直接T2的方波输出功能就行

网友I(2012-08-12):
STC15F4K60S4
5个可编程时钟输出功能(对内部系统时钟或外部管脚的时钟输入进行时钟分频输出):
① T0在P3.5输出时钟;
② T1在P3.4输出时钟;
③ T2在P3.0输出时钟;
④ T3在P0.6输出时钟;
⑤ T4在P0.4输出时钟,
以上5个定时器/计数器输出时钟均可1~65536级分频输出。
在1T模式,选用24MHz晶振机器周期是41.6~ns,3个周期是124.9~ns,
调整匹配电容完全可以实现125ns
可编程时钟初装值为#65533,即#FFFDH

网友J(2014-06-05):
单纯输出4路4M方波,现在的51很容易做到,但要输出4路由相位关系的4M方波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网友A:
STC的1T MCU输出独立的几路10MHZ以下的方波是没有问题的,定时器,BRT都可以,但是你要几路几MHZ的信号有相位差,就基本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