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无刷控制驱动器板

楼主(2012-06-29):
如题,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小板与大板 之间通过6根线连接
说明 驱动无刷电机在大板.
大板上面有大电容, 电感, 可猜想出 电源也在大板,
驱动无刷电机使用的模块,非分立元件.
小板 包含按键LED, 说明参数如输入在小板.

网友B(2012-09-24):
布板要再改进,优化元件布局

网友C(2012-10-25):
无刷电机的驱动器好简洁啊

网友D:
可否讨论一下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