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郁闷的LM317

楼主(2012-06-29):
被常见IC LM317打倒了,和另外一个同事郁闷了很久。电路如附件,故障输出8.6V。换IC,检查线路焊接,和好的板子进行交换实验都做了,可是故障依旧。
   用的IC上的字体是LM317T。
  现在直接在万能板上焊了个这部分的电路,输入输出没有加滤波电容,适配器9V输入。望各位大侠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A:
1.请楼主仔细看下317的数据手册,上面那个电阻人家取值是多少?317有最小工作电流限制,不是你想取多少就多少的。

2.提醒楼主317的引脚顺序和7805是不一样的,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B:
这图让你发的,你自己能看清啊!

楼主:
我马上编辑下

楼主:
补个线路图

楼主:
输入9V 输出4V,看了下最小工作电流曲线,相差5V大概需要1.25MA以上电流。我现在用的是9V适配器,输出肯定远大于1MA啊...

网友C:
2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还看不懂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A:
2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还看不懂那就没办法了。
引用 网友C:

这楼主是浮躁到连数据手册都不想看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个的意思是VOUT/(R200+R201)≥1.5mA,即R200+R201≤2.666666666KΩ

网友E:
(1)从楼主在6楼的话语可以看出,楼主绝对是新手,因为逻辑完全混乱;
(2)如果你同事也郁闷很久的话,也是新手,或者他太懒没好好看手册;
(3)2楼第1条提到了原因,深表赞同。

加油!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电阻取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个的意思是VOUT/(R200+R201)≥1.5mA,即R200+R201≤2.666666666KΩ
引用 网友D:

还是直接告诉楼主好了,上面那个电阻取240欧姆,下面的电阻根据输出电压重新算,原因自己在数据手册里找。

网友G:
说句题外的,压差5V,效率40%多点,不嫌低?

网友A:
呵呵,楼主目前还顾不得研究效率问题哈。

网友E:
现在讨论效率显然过早,因为你并不知道人家楼主所需要的输出电流。比如,如果输出只要20mA的话,即使效率不高,因为没有发热问题,应用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他的电流需要是1A,那么,他死定了。。。

楼主:
很忙,刚看到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的指导,我和我的同事是刚开始起步。
不是浮躁到连数据手册不看,是下的数据手册是个简易版本的,如附件....
刚起步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谢谢大家的留言。

楼主:
简易版的附件。
我一般都去
WWW.ICPDF.COM下载文件的

楼主:
嗯,效率问题只能后续研究了,现在在做实验板.....

楼主:
还是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自己不足很多还需要多加努力。
可是这时间不够用啊

网友H:
还是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自己不足很多还需要多加努力。
可是这时间不够用啊
引用 楼主:

还没明白?输出电压/(R200+R201),用你的值只有200多uA。电阻改小。

网友I:
wgsxsm 你同事吧,哈哈

楼主:
明白了。问题解决了......
现在做设计感觉时间不够用。。

网友J:
我试过像LZ那样检测,结果把5个317判断为坏的,很是郁闷。
10多年前的事了。

楼主:
TO 21楼:
嘘.......

网友K:
R200只可以选择0-240欧姆之间的电阻  R201可以选择大一点  R200和R201只不过是反馈电阻,经过他们的电流只有几ma,选个0805封装的就OK了,LM317输出电压,电流通过R200和R201调节,公式  你自己看一下datasheet   LM317最大支持功耗2W,加了散热片可以达到15W  如果出大电流  建议加散热片  多多努力  大家都是从菜鸟过来的  只要不断**  就OK了  希望你以后成为老鸟  也能耐心回答菜鸟的问题  也许就因为某个问题  你没有好好回答  某个菜鸟放弃了电子专业  哈哈  装个B

楼主:
虽然比较累,但是能得到大家的帮助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

网友L:
经验很重要!!经历了下次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有谱了。

网友M:
汗颜啊,我说有块317怎么那么烫。基础不牢,看DATASHEET还不看完。

网友N:
R200只能取240欧,剩余的那个电阻通过你的那个输出电压和资料里边的那个公式计算得出来就行了。好好看看317的资料吧!这样不行的,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