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直流升压电路,需要升480V的高压

楼主:
在multisim10中仿真。输入电源电压24V,要求输出电压480V。其中MOSFET开关管的栅极我用的时钟信号占空比有95%。(实际做的时候还要考虑PWM的生成与控制,这个先不管)如果按照电力电子技术里面所说的公式不就应该是升压20倍的吗?
但为什么仿真出来的结果都是在300V左右就趋近一条直线再也上不去了。我将电感或者电容,或者负载电阻的值换了几个等级重新仿真依然如此。。。
这是学校课程里需要做的,连仿真都没有搞出来,更别说去买器件焊面包板了。真心求指教,平时也就只能艰难看懂复杂一些的电路,更别提突然就让我来设计电路了,求指导!!

还有有人说用变压器做。那么是不是还要先逆变成交流在变压器升压,最后又整流成直流呢?这样能达到升到480V的效果吗?
哪位大哥能够做出来,还望不吝赐教将电路图给我看看,真心急迫!!!

楼主(2012-06-29):
本人新手,请问为什么插入的图片显示不出来呢?

网友A:
对boost电路研究了一下,你那个电路二极管应该用超快恢复二极管吧,电感量太大,还有负载电阻先换为1K试一下,那个开关管的频率太低了,至少也应该几十K吧,其实那些参数是有公式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B:
把电阻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