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款电路或者芯片 自锁的

楼主(2012-06-29):
功能要求 开始时 输入低电平 输出低电平 然后输入高电平 输出高电平 接着不管输入什么电平都是输出高电平  就是类似机械上自锁的 想用模拟电路实现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不是用模拟电路,是用门电路,提示楼主一下,把输出信号反馈到输入端来做运算,想下基本逻辑运算里面哪个运算是有高则高,当然这个电路你得想个办法赋初始值,不然没办法工作。

网友B:
直接告诉你 ,CD4013

网友C:
功能要求 开始时 输入低电平 输出低电平 然后输入高电平 输出高电平 接着不管输入什么电平都是输出高电平  就是类似机械上自锁的 想用模拟电路实现 求大神指点迷津 ...
引用 楼主:

模拟管子搭是吧,这还不简单,我一会给你上图。

网友D:
信号传输就NPN+PNP或者门电路了
功率传输就NPN+PMOS了

网友D:
这么复杂:L
回复 网友C:
一个NPN+一个PNP+4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C:
VF1 为输入信号,可接入你电路中的控制信号,VF2为输出。图书VG1为模拟控制信源,去掉即可,C1,C2增强电路稳定性和可靠性,稳定上电状态,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性质,在上电过程中可以看成短路。在正常工作过程中滤除电源和地杂波干扰。R9,R10增强触发稳定性。
电路工作过程-上电(前提是输入VF1为低电平)C1短路(电压不能突变),上端为0V,C2短路(电压不能突变),下端为5V,管子T1,T2都不导通,T3也关闭,T4用来反相,保持和输入电平一致,此时导通,输出为低。
此时R8右端为高电平,给R5一高电平,T3导通,或者射级钳位也好,使R3左端施加一高电平,T1导通,R1下端拉低,促使T2导通,使R3上端变高, R3↑→T1 on→R1↓→T2on→R2↑→R3↑...  完成自锁锁定状态。
当输入为低时,T3此时已经不在起作用了,完成了其使命。
应该满足楼主需求,思路就是利用NPN 和PNP 完成互锁。

网友C:
是有点复杂,简化了下,要考虑可靠性稳定性,做产品做过程和只搞个原理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再简化了下,成本再低点,保留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C:
这么复杂:L
回复 网友C:
一个NPN+一个PNP+4个电阻就搞定了
引用 网友D:

那就请教下,两个管子和四个电阻,一共六个器件实用且能满足楼主要求的电路怎么画的?

网友C:
11# 不亦心 稳不稳定,能不能用暂且先不说  楼主的要求没满足吧  建议好好看看楼主的要求 , 开始时 输入低电平 输出低电平 然后输入高电平 输出高电平 接着不管输入什么电平都输出高电平

网友D:
11# 不亦心  稳不稳定,能不能用暂且先不说  楼主的要求没满足吧  建议好好看看楼主的要求 , 开始时 输入低电平 输出低电平 然后输入高电平 输出高电平 接着不管输入什么电平都是输出高电平   ...
引用 网友C:

:L

那就麻烦你从稳定性以及能不能用,还有LZ的要求上具体分析一下,那个电路为神马不能满足LZ要求。。。。

网友E:
自锁电路,要有reset和防止误触发的指标吧?连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输入低,输出低,基本没问题。输入高,输出高也基本没问题。然后再给个输入低,输出是什么状态?还有请把阻值参数完善,这里不是讨论学校那会学的什么的基本原理,电阻用R表示就完事了。

网友D:
:L 麻烦你在看一下6楼
再麻烦你看一下LZ位有没有给出所谓的高低电平是神马
还有就是你觉的那个电路再给出低的时候,就会把输出拉低吗?自己不会匹配电阻?
再有一点就是,你觉的在论坛里讨论的不是思路,来就是为了要一个具体个电路,照着做就能ok了吗?那么以后我有案子要做,就直接找你得了,哈哈

16# bybxjhsy

网友D:
好吧,
按你的要求,再加一个按键,一个电阻,俩电容。。。

:L
是不是还要把每个电阻,电容参数,三极管型号都标注清楚。。。
然后我再拿实物搭好,然后把实物邮寄给LZ
15# linqing171

网友C:
19# 不亦心 :lol 你问问楼主吧,这个我就不清楚啦,你还是想想办法解决你的最关键的锁定问题再说吧。至于加不加按键那不是我提的,也不是楼主提的,是一位在行人提的。其实咱们搞这一块的做产品的工程思想要有。(我不是说我具备,我也在培养自己)没别的意思,咱们仅限于技术交流。况且你也是位版主,我相信你具有版主的技术能力和领导作风吧。

网友D:
19# 不亦心 :lol 你问问楼主吧,这个我就不清楚啦,你还是想想办法解决你的最关键的锁定问题再说吧。bybxjhsy 发表于 2012-7-2 10:54

1,不清楚情况也能给出具体电路,元件参数也能给出,也算是牛人了
2,输出是可以锁定的,自己再仔细想想能不能锁定输出,想不通,我也不介意你搭个电路看一下。。。

PS:我这个斑竹是灌水灌的,我也只会灌水
斑竹也不是领导,而是为坛友服务的,清理版面垃圾广告,保证版面整洁,保证坛友有更好的交流学习氛围的。。。

网友C:
:lol 我无语了

楼主:
很感谢各位 我采用的是LM211+4013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F(2020-04-16):
用门电路更简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