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电脑后Protl99 SE的*+-热键不可用?

楼主(2012-06-29):
即绘图时无法用热键换层。操作系统仍是XP。配置比以前高些。换第一台就发现问题,我反复删,安装三遍,问题无解。因这台主板无串口,我让老板又换了台带串口的主板,安装Protl99 SE后问题依旧!
   有没有也遭遇此种问题的?是如何解决的?谢谢先!
   另:主板换后智峰的ZF-007下载器亦无法使用。询问智峰,被告知继续使用旧电脑。看来是不兼容。难道新主板也是不兼容Protel99?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通常在小键盘那边的按键可以用的.

网友B:
打开99的快捷键设置看看里面的有变动没

网友C:
按Num Lock试试

楼主:
我折腾多日,无解。没招了只好重装系统(这个系统是商家安装的),看看如何?呵!结果问题解决了。
   对楼上几位帮忙的朋友,再次说声谢谢!

网友D:
我擦,楼主解决问题办法着实让人蛋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