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有很多发生器的时候,只接收一个信号最强的怎么办

楼主(2012-06-29):
现在用CC430做一个无线发射和接收,当有很多块模块发送时,只想接收到离接收模块最近的那个发射模块的信号,怎么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同频下只能收到场强最强的信号,这个是物理特性,要么分时,要么使用定向天线使目标节点的信号场强最强,当然,适当的协议还是少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信号不是一直发的,只是10s发一次,别的时间内,别的发射器也一直在发射,不想收到。

网友B:
地址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