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

楼主(2012-06-29):
这个积分电路,如果输入的是一个脉冲信号,那当脉充信号一直持续为低电平时,电容上的电压怎么变化啊!(不考虑电容自身的漏电原因)。从积分电路的公式U(t)=-1/RC *∫vin dt 来看的话,那当脉冲信号的高电平结束后,也就是vin一直为电压0V,这时候,电容上的电压就应该不变了。那么就是电容上的电压会一直持续下去,是吗?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吗?请大家帮下忙,给分析下。

网友A:
理论上电容不放电,不等于实际中电容不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不考虑,电容自身的漏电流,它是不是也会通过电阻R1放电啊!

网友A:
是啊,要不怎么积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从公式U(t)=-1/RC *∫vin dt来看的话,要是先让输入为一直流电压一段时间,在让输入电压为0的话,那电容上的电压应该不变啊!

网友B:
原始公式:U(t)=-1/RC *∫U_R(t) * dt   ---   Vin=0时,U_R(t)反向。
你那是 RC>>脉宽 时的充电近似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能仔细的讲解下吗?

网友B:
电容电压是电流对时间积分。对RC来说,电流=U_R / R。
当脉冲归零,电容电压高于0V,电流反向,转为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