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一句指针定义是什么意思?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29):
(无正文)

网友A:
SPI_SEL_REG的值在0X2004这个地址

网友B:
SPI设置寄存器SPI_SEL_REG的地址为0x2004

网友C:
二楼正解
盖章完毕

网友D(2012-08-12):
指针是一个用来指示一个内存地址的计算机语言的变量或中央处理器(CPU)中寄存器。指针一般出现在比较近机器语言的语言,如汇编语言或C语言。面向对象的语言如Java一般避免用指针。指针一般指向一个函数或一个变量。在使用一个指针时,一个程序既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指针所储存的内存地址,又可以使用这个地址里储存的变量或函数的值。

网友E:
0x2004里面是需要的值!

网友F:
双重指针!!

网友D:
#define  SPI_SEL_REG  *(unsigned  int*)0x2004       这句话的意思是将*(unsigned  int*)0x2004  命名为SPI_SEL_REG
重点讲一下 *(unsigned  int*)0x2004            首先0x2004 表示一个地址   使用十六进制表示
unsigned  int*指向一个无符号整型地址      外面的*表示取出前面指向的地址中的数值    这个使用了双重指针
我分析这个问题  主要是看看最近指针学的怎样    希望高手指正

网友G(2015-06-03):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弄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