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CI进不了接收中断

楼主(2012-06-29):
使用2812进行串口收发数据时,拔掉串口线再插上去,发现程序进不了串口接收中断了。
刚才查看了一下串口寄存器的状态,发现SCIRXST寄存器里面有错误。于是将SCICTRL1的RXERRINTENA置1,仍旧进不了接收中断。

网友A:
先确保硬件没问题再看软件,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复位后还能正常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