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采集正弦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6-29):
最近想做一个虚拟示波器,上位机用Labview实现的。现在在做数据采集卡的前端,AD的输入信号是-0.3V----vcc+0.3v。AD前端是一个仪用放大器,请问如何让AD采集到小于0的信号呢?我将仪用放大器的GND接到2.5V(把2.5V处看作是仪用放大器的地)行么?如果这样可以我也省得做负电源了。  如果行的话,布线什么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其实LZ目的不还是要给信号增加直流分量嘛,,你在放大器那里同相端加一个合适的直流偏置不就行了;或者,在放大器输出那里先串一个电阻,接下来再通过一个等量的电阻上拉到VCC,也相当于加了一个VCC/2的偏置。不过电阻小一点,太大了影响后面AD的采样了。

网友B:
运放地本来就是个参考点而已. 只要处理中不要引入差模干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