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时钟畸变

楼主(2012-06-29):
我的电路中 3.3V的mcu和5V的外围设备通过SPI通信,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如下:

在理论上,从3.3V mcu出来的A点的波形应该和B点的波形相反,但是用示波器测量时的波形如下:

蓝色是mcu端A点SCLK的波形,黄色是5V设备端的SCLK'的波形,A点的SCLK的波形是正确的,为500khz,但是不知道B点的波形为什么是这样?

楼主:
为了排除后级电路的影响,把B点后面的电路断开,只测B点的波形也是这样的

网友A:
你那三极管的工作频率多少?
降低频率再测测看

楼主:
我用的是MMBT3904,参数如下;

网友B:
减小R34试试。标准的转换方式是用电平匹配芯片,比如MC74VHC1GT126。

网友C:
个人觉得应减小R34的值。看波形,应是三极管关断时间太长,关断时间长是因为三极管放电慢(有个CE电容),减小电阻R34,会减少时间常数t = RC,这里C就是CE电容(其值由三极管决定)。因此为减少关断时间,只能减少R。这里的R就是R34.

个人愚见。

网友D:
三极管的300M带宽,请参考相关的资料把概念看清楚,跟开关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

R34与上升时间的时间常数成正比,所以上面网友建议的减小数值是有道理的

网友E:
(1)NPN输入端过饱和了;
(2)解决输入端后,后级的OC上拉电阻也要调整下

楼主:
8# qjy_dali 输入端过饱和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F:
增大R36,减小R34,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G:
回复 楼主:

建议你把R36更改为22K,R34更改为2.2K,并且在三极管的BE极间并联一个10K的泄放电阻,必要时,R36可以关联一个100pF左右的加速电容。

网友H:
500K不算高,R34减为560R即可。

网友I:
黄线还能算是时钟吗

网友J:
楼上几位内功都不错:lol

网友K:
同意8楼见解,开关速度和饱和度有关

网友J:
15# jyh728 应该是他这个现象与驱动强度、速度以及饱和深度和退饱和的速度有关。

网友L:
R36增大; R34减少;
三极管基极加下拉电阻到地。

网友M:
学会看手册

注意:Storage Time 一项为200nS,另加35nS上升时间和50nS下降时间,500KHz方波理论输出宽度大概为1.25us:0.75uS。

再看测试条件:Ic=10mA,Ib=1mA。依图上的电路上述参数都要加大许多。

在高频应用中,尽量避免过饱和。为降低存储时间,be间的泄放电阻是必须的。一般手册上参数表对应的都有测试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感觉这个管子不适合你的应用,是不是考虑另选开关管或选用74ACT系列驱动芯片。

网友N:
减小R34,增大R36,在R36处增加一个对地电阻,阻值与R36相等即可。

网友O:
SCK直接输出就行了。
因为你的MCU是主,SCK工作在推挽模式,直接驱动从机是没有问题的(从机的SCK是输入)

网友P:
是否你的三极管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