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分割,报错ALL corners.....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楼主(2012-06-29):
我分割的是时候经常出现 all corners  must be within the plane area polygon这个对话框,好像看运气一样,有时好有时出这个错误。同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分割,有时报上面那个错。无语........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决绝办法呢?

网友A:
这个是PADS的常见问题,是你没有设置好
你注意要把分割线画闭合,而且保证分割线在栅格上应该就没问题了,也可以重新设置栅格点试试,总之和栅格有关系

网友B(2013-01-07):
楼上说的不错,tools-options-grids-design grid /勾选 snip to grid,也可以试着把design grid数值改大些再试试,最主要的是闭合节点要扑捉到已存在的 plane area 的网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