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len-key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6-29):
用单片机产生了SPWM(PWM频率约1M),然后经过有源滤波器输出正弦波(频率在1K以下),我用TI的滤波器设计软件设计了一个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增益0db),截止频率4K,按照软件给出的频响曲线应该可以很好的滤去1M的频率分量的,但是实际搭出电路后发现,
在同相端的确得到了正弦波,但是在输出端的波形却很糟糕,可以明显看出PWM没滤干净,正弦波包络也有失真(底部截掉了)。
使用的是LM358,单双电源都试过,一样的问题。
求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

网友A:
1M, 1k, 4k.....
"...在同相端的确得到了正弦波,但是在输出端的波形却很糟糕..."

楼主所述逻辑混乱、前后矛盾,不知所云。画个图详细说明。

楼主:
2# xmar 的确有点绕口,画图如下,请指点:

网友B:
LZ的截止频率为4kHz,那就是频率大于4k的信号都被滤掉了,您输入1MHz方波,基波的频率都在1MHz,肯定已经被过滤掉了啊。所以最后输出的信号应该是啥也没有的噪声信号。lZ试着输入1kHz的方波,然后观察输出信号的波形和幅度。

楼主:
4# coolRFHU 方波是有直流分量的。。
用无源滤波器是可以得到预期的正弦波的。

网友C:
运放自激的可能性很大.你用的什么运放,是否单位增益稳定

网友A:
楼主电路的输入SPWM是: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是1kHz的正弦波,载频是1M的方波。

用无源滤波器得到预期的正弦波。然后放大、缓冲。

网友D:
楼主电路的输入SPWM是: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是1kHz的正弦波,载频是1M的方波。

用无源滤波器得到预期的正弦波。然后放大、缓冲。
引用 网友A:

同意xmar老师。
这段时间跟着小老板做光伏逆变,SPWM方式输出后面是通过串电感的方式进行滤波,当然被控对象是电流。。LZ可以试试LC滤波,有源滤波应该不适合。

楼主:
6# zjp8683463 用的是最常见的LM358,PWM频率降低到100M时也是同样的现象。。运放自激是什么情况呢,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7# xmar 简单的RC滤波衰减不够快,导致出来的正弦波线条比较粗,
LC滤波的话,手头电感很有限,只有4.7u和47u,也不是很清楚设计方法,请问怎么设计呢?另外这个电路有额外的群延时要求,群延时<50us,这个也比较头疼

网友E:
我用TI的这个软件算出来的R,C参数怎么跟你的不一样?
你在输出端对地加个滤波电容试试,比如1uF

网友C:
只要符合特征表达式,容阻参数可以不一样.
先用3级无缘RC滤波器试试.怀疑是电源或带宽的问题

楼主:
12# zjp8683463 无源试过是可以的,但是群延时大于50us

网友E:
我的意思是,电路既然出事了,就该使用算出来的参数,因为楼主对sallen key滤波器
并不了解,所以该听软件的话;
我再重复11楼我说过的‘你在输出端对地加个滤波电容试试,比如1uF’ 试试,
也许你的问题就因此莫名其妙的解决了。

网友F:
输入信号里面有直流分量,低通不能滤除,用带通滤波器吧。

网友C:
12# zjp8683463 无源试过是可以的,但是群延时大于50us
引用 楼主:

群延时的带宽范围是多少?

网友E:
这是我用你这个TI软件设计的,群延时25uS,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14# GavinZ 后来我查过运放权威指南,按自己算的搭也是一样。。
输出端接电容没有效果,vcc和地间接电容也一样

楼主:
16# zjp8683463 1KHz以内

楼主:
17# GavinZ 这个只是比例变化了一下而已,应该还是一样的,我用手头有的容值都试过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没做过,我就是有这么点想法,你要是愿意尝试,可以按照我上面的参数试一下,然后把结果贴出来,这也能让我学点知识。

上面的电阻是1%精度的,你手头要是没有,你就用TI这个软件设置一下别的精度,
最后把电阻值放大10倍,电容值缩小10倍,我就是这么仿真计算的,就差你进行物理实现了。

网友E:
17# GavinZ 这个只是比例变化了一下而已,应该还是一样的,我用手头有的容值都试过的。。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的对,我就是进行了比例变化,而且Multisim告诉我,这个电路work well ~~

你说的‘应该还是一样的’,是基于你想法的推断,我是基于simulation,所以我认为我的‘简单的比例变化’更可信,也更趋向于正确答案,你可以试试,以此证明仿真软件比咱们这些知识并不丰富的工程师的主观判断‘更可信’。祝好运,希望明天能看到一个物理结果,也是帮我这个耍嘴皮子的人做做实验,同时你也完成了你的工作。

这是我的‘简单比例变换’后的运行结果,看起来多让人心仪:

而,这是你的参数运行结果,看起来多么令人沮丧:

楼主:
22# GavinZ 果然啊。R增大,C减小后波形变好了~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的图里输入的高频分量直接从220nF耦合到输出端,所以会有很多毛刺。将220nf减小到220pF,对应的容抗大多了,高频分量耦合系数减小了很多。

网友E:
22# GavinZ 果然啊。R增大,C减小后波形变好了~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引用 楼主:

你看,仿真软件还是有用的。

原因就像24楼兄弟解释的那样。

网友E:
才看到,你居然23点在做实验.我也想像你那样干劲十足,可惜工作上的事情让我没兴趣,所以无聊的在论坛里找问题。
你的问题,也帮我学习了知识。

网友F:
高频向输出泄漏是一个方面另外低通并不是一直是直线下降的,在高频段会有一个回马枪。具体可以仿真下相频幅频特性。
来个小鬼子的FC=1K,Q值可变,防泄漏的同一常数阻容元件组成的LPF供参考下。调节RC1可以调Q

网友H:
楼主所取参数不合理,阻抗一般取10k~100K,太小了驱动都困难。
这种类型电路有个麻烦:一般按Q值大小顺序级连,但噪声又要求高增益级在前,这是矛盾的。

网友I:
LM358的增益带宽积只有1M吧;(X)
而1MHz的SPWM里含有大量高于1M的频率分量。换个运放试试(X)

网友I:
验证了下,滤波电阻取小了,影响前级匹配,运放也会驱动困难。

网友E:
高频向输出泄漏是一个方面另外低通并不是一直是直线下降的,在高频段会有一个回马枪。具体可以仿真下相频幅频特性。
来个小鬼子的FC=1K,Q值可变,防泄漏的同一常数阻容元件组成的LPF供参考下。调节RC1可以调Q ...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看不懂;看上去调整RC1是改变了增益,那要是要求增益不变呢?那这个Q值还能改变么?

网友E:
回复 网友H:
学习了。真是这样,要是信号幅值大的话,驱动电流太大了,单片机I/O承受不了;
要是小幅值就行了,电阻小,噪声也小了。

网友E:
LM358的增益带宽积只有1M吧;(X)
而1MHz的SPWM里含有大量高于1M的频率分量。换个运放试试(X)
引用 网友I:

我仿真了下,在sallen key架构里,确实采用高GWP的OPA会有更远的滚降,尽管避免不了高频泄漏。

网友F:
输出是前一个运放,通带内还是0DB。
在W=1/RC时增益为Q倍。Q=1/(3-K),K=1+RC1/RC2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哦,原来这样;你推荐的这个结构更好,我那个把电阻放大的做法缺点太多,又学到了更深入的知识了,建议楼主改板用MCU52的这个。

网友F:
正反馈型LPF高频特性变坏是它的一个较大的缺点,可以通过防泄漏电路进行改善,
还可以用较高带宽,输出阻抗低的运放,还要注意运放退耦。
建议楼主用多重反馈型LPF,最好用带通滤波器。

网友H:
单单就这模块而言,可能是个问题,但对实际系统而言,可能是画蛇添足,因为实际物理系统本身就是个天然的低通滤波器,再说对低通系统,本身处理的就是低频信号,谈高频特性有点那个了。。
741一般有效衰减到数百KHz,再高频率处会有RHPZ,实际还有LHPZ,会停止衰减,不过一般这个是能满足系统要求的,因为一般有源低通处理的几十Hz到几十KHz,到有效衰减频率处能衰减到足够的倍数。再大的衰减(比如-80dB)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就算运放是理想的,PCB布线本身的寄生效应也会阻止衰减倍数继续减低。所以一般电路能衰减到极限-6,70dB就不错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H:
你不看看楼主输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通过仿真,楼主的电路比PDF里面的更加恶化了。在1M以上增益又提升了很多。

网友H:
从仿真结果看,楼上的这个图还算是好的了,普通常用的OP“回马枪”更厉害,差不多要回到0dB了。常仿真会发现一个貌似很有规律的现象:零点数=极点数。比如一个简单的有源负载差分对,零点数=极点数=5个(在10^10Hz内)。楼上这个图出来了4个极点,2个零点,后面还有两个零点还没出来,所以还得继续“恶化”。
不过还是那句话,实际中这个问题一般不会太严重。上实测结果图,测试的2阶低通滤波器用的OP是741,下图中的输入信号时矩形波,测试时其大小不变,不断调整输入矩形的频率,依次是300多赫兹,1.7K,2K(此时输出正弦波幅度最大,所以估计3分贝频率就在这附近),2.7K。。。最后一个图是2M多的。2M多时还能衰减40几个DB了。在几十K到数百K时输出差不多就是一条直线了。

网友H:
继续上图

网友J:
二阶有源低通以理想运放为前提,没了前提条件结论就不再成立(严重的将偏离非常大)。

通常有源低通滤波仅适合中低频,特别是采用一般运放。所谓中低频,其高频成分相对非常低,基本可以忽略,而LZ的SPWM显然不符。

任何技术必须使用在适合的场合才可能体现其相应的功效,这是任一设计者所必须认识到的。

此外,任何器件的理论模型同样有其适合的前提条件,在其相关条件下才有相对近似的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