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了两天的问题,懂得帮忙解释下。

楼主(2012-06-29):
这里的说法是单管共射放大电路的对数幅频特性及相频特性的表达试。我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要加上-180°(书中的解释是中频时是U0与US(输出与输入)反向),反向就是-180°??为什么啊,不明白啊,高手们教教我这是怎么回事.第一张图是低频放大倍数。
第二张图是中频放大倍数

楼主:
会的帮忙教导下。。。

楼主:
没人会吗?自己顶一下先了: 书上说-180°表示中频段时U0与US反向?难道反向就要加上-180°表示??

网友A:
建议楼主仔细看下正弦曲线的定义,以及特性

楼主:
不过当一起使用使用的时候不是 =幅频 X  cos(角度)吗?,如果是 幅频X sin(角度)的话,那这个角度是-180°,有点乱。。。。。。

网友:
不就是输入输出反相么。实在不行搭个电路,那个示波器看看。

楼主:
唉,中频时电压放大倍数与频率是无关的常数,反向就是-180°吗?cos-180°cos180°也是-1啊,就是不知这-180°怎么来,知其言不知其所言这有什么用!!

网友B:
同相定义:相位差=0;
反相定义:相位差180度;

楼主:
这下懂了根据解释,当相差±180°,可以称为反向,这里以0度开始为正,要反向的话就必须是-180°,那么结果是负值,如果是+180°的话,那要以负为参考点,所以这里应该是-180°表示反向,不知这样解释对不对。

j12 = j01 - j02
  并规定
  在讨论两个正弦量的相位关系时:
  (1) 当 j12 > 0时,称第一个正弦量比第二个正弦量的相位越前(或超前) j12;
  (2) 当 j12 < 0时,称第一个正弦量比第二个正弦量的相位滞后(或落后)| j12|;
  (3) 当 j12 = 0时,称第一个正弦量与第二个正弦量同相,如图7-1(a)所示;
  (4) 当 j12 = ± p 或 ±180°时,称第一个正弦量与第二个正弦量反相,如图7-1(b)所示;
  (5) 当 或 ±90°时,称第一个正弦量与第二个正弦量正交。

楼主:
谢谢沈老,还有两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