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同相加法电路

楼主(2012-06-29):
求教各位给些指点意见
用分离元件做同相加法电路(A+B)两路即可,音频范围20-22k(输出阻抗低更佳)

网友A:
跟运放一样, 两路信号可以耦合到同一个输入端.形成加法

楼主:
跟运放一样, 两路信号可以耦合到同一个输入端.形成加法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但是这个阻抗问题怎么解决呢,A,B耦合到一个输入端,那A与B应是并联关系吧,结果1+1还是等于1呀,能否更深入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