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接收编码问题

楼主(2012-06-30):
有一块机子,不知道怎么接收解析它的数据,望请高手帮助
输出二进制数据,其中:
1、每个数据的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2、双精度数结构(64 bits)
MSB (bit 63) = Sign
Bit 62-52 = Exponent (exp)
Bit 51-00 = Mantissa= 2exp(-1)*bit51 + 2 exp(-2)*bit50...
Value = Sign * 1.mantissa * 2 exp(EXP-1023)
数据中,由先至后的顺序为:Bit 7 - 0, Bit 15 - 8, Bit 23 - 16, Bit 31 - 24, Bit 39 - 32, Bit 47 - 40, Bit 55 - 48, Bit 63 – 54

没搞懂应该怎么解析这些数据

网友A:
大端数据
看这结构像是浮点数或double,如果是的话直接强制转换就行了

网友B:
1、每个数据的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2、双精度数结构(64 bits)
MSB (bit 63) = Sign
Bit 62-52 = Exponent (exp)
Bit 51-00 = Mantissa= 2exp(-1)*bit51 + 2 exp(-2)*bit50...
Value = Sign * 1.mantissa * 2 exp(EXP-1023)
数据中,由先至后的顺序为:Bit 7 - 0, Bit 15 - 8, Bit 23 - 16, Bit 31 - 24, Bit 39 - 32, Bit 47 - 40, Bit 55 - 48, Bit 63 – 54
==========================================================================
这个不就是解析数据的过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