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642常见问题

楼主(2012-06-30):
DM642, TI, IO, AC, os
运行了一个网上提供的例程,先出现以下问题
>>   error: symbol _c_int00 is defined multiple times: boot.obj
            (.\lib\rts6400.lib) and boot.o64 (f:/ti/c6000/bios/lib/biosi.a64)
>>   error: symbol __stack is defined multiple times: boot.obj
            (.\lib\rts6400.lib) and boot.o64 (f:/ti/c6000/bios/lib/biosi.a64)
网上的解决方法是
把.cmd文件中的-l .\lib\rts6400.lib去掉

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
>>   error: illegal relocation type 050002 found in section .debug_info, file
            .\lib\Seedvpm642_vport2.1.l64
想问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法?
我的CCS版本是CCS2.2

网友A:
下载一个高版本试一试!

网友B:
因为rts6400.lib库文件与CCS版本不符。
库文件要使用CCS安装文件夹自带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查的答案也类似这样,都解决不了,后来在这个例程中的Release文件夹我发现了一个Seedmotiontest.out文件,直接把它Load Program到板子上,再点Run,出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