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哥,这个取样电压该取多大?谢谢

楼主(2012-06-30):
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去考虑与解决这个问题,望师哥给个思路。

问题如下:
         我要对推挽电路做一个双环反馈,电压环取样的电压值我该取多大?电流环的反馈回来而转变成电压的大小又该取多大?

          整个电路运行的图如下所示:(图中有个错误,电流误差放大器的负端应该接的补偿网络,为了方便表明我的意思,借用一下别人的图。)

我所问的问题,就是相当于:

1.上图中的R4R5组合起来,采样得到的电压值应该取多大?实验中,我用的是霍尔电压传感器。
2.电流环中的R1Rs组合起来,采样得到的电压值又该取多大?

怎么去考虑这两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你好好看看什么事反馈也许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个具体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1. 电压采样的分压等于参考电压
2.r1不计入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但这个参考电压大小有要求吗?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没有用集成的控制芯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理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