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ber牛人帮忙解决

楼主: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学Saber,Saber软件功能非常强大,但有一个不好,就是国内资料很少,遇到问题很难解决。小弟最近搭了一个很简单的LC电路,如下所示: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LC串联谐振的电路,并且设定C的参数为4.5mF,L的参数为10uH,L没有电阻,按照理论,用该电路构成的微分方程有两个虚根,也就是该仿真开始以后,电路电容电压或电感电流会一直不衰减的振荡下去,但实际上,仿真波形如下所示,

这是电容电压的波形,电容电压初始值为200V。
为了能使问题更好的解决,我把两个元件的具体参数截图如下:

这是电容参数设定

这是电感参数的设定。

另外我用的是Saber2007.
使用瞬态仿真,我想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电路中有电阻存在,但这电阻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我在电感里面设的电阻值是0啊。真是不解。
希望各位高人能指点指点。

楼主(2012-07-01):
难道没人用Saber吗?

网友A:
这么设置好像是不对的。。。我只用orcad

网友A:
你把电压设置成LC谐振频率的  就可以看到想要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的,电压与谐振频率没啥关系的,出现这种衰减情况明显是电路中有电阻的存在,我仿真也试过,不行的。

不过还是感谢你热心的回答。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的,电压与谐振频率没啥关系的,出现这种衰减情况明显是电路中有电阻的存在,我仿真也试过,不行的。

不过还是感谢你热心的回答。 ...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啊   你可以本书看看了

反正pspice仿真也是这结果

理论上你这个就有问题的。。。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用Pspice仿真也是这样?会衰减的?

楼主:
看来这个论坛也没几个用Saber的啊。

网友A:
只能说是你犯了一个低级的问题

网友B(2012-11-11):
还请楼上的教教我们这些菜鸟,谢谢了!!正常在pspice,ansoft maxwell里也出现过这种问题,还望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C(2020-04-30):
兄弟 为什么我搭建的lc电路仿真不了 能给我支支招吗? 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 为什么我搭建的lc电路仿真不了 能给我支支招吗? 新手

Multisim可以仿真无衰减,不过不要用瞬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