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块连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
GND的铜块连不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2-06-30):
把你的copper的线宽改细

重新pour一下

网友B:
怎么看像是你本身还没有布线好呢
那个是飞线吗?
报错是没有连接报错吗?
如果是,先连好线
再重新铺

网友C:
用过孔连不上,你改成焊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