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自动布线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30):
是3D模型吧,按L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机械层,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B:
鼠标放在空白地方点击一下就没了,那个应该是多远的意思

网友B:
多选的意思

网友C:
好像是某个层的显示,没有用,右键,HIDE/SHOW选项,把其中一层关了就好了,我忘记是那层了,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2013-10-13):
我用AD9把原理图画好后怎么自动布线请指教

网友E:
自动我电脑就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