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开发软件MPLAB-IDE8.8出这个提示是什么地方的错误?

楼主(2012-06-30):
刚开始学习pic,用pickit3烧写程序,出现下面的提示,问题在哪里呀?谢谢先。

网友A:
1、从这个图片看,PICKIT3本身自检通过了,也就是说PICKIT3本身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2、这个现象一般都是PICKIT3和目标板互连出现了问题
3、有如下几种可能最容易导致这个问题
   (1)检查芯片型号是否设置正确?
   (2)检查ISP线是否连接正确?各类电路是否连接正确?
   (3)检查目标板的供电方式是自供电还是PICKIT3供电?如果是自供电,是否正确接入了电源?如果是KIT3供电,是否打开了MPLAB中的供电设置项?设置的供电电压是否正确?
    (4)检查目标板是否有短路或者目标板上是否有大功率器件?因为PICKIT3本身的带电流能力有限,如果电流太大,并且是KIT3供电的话,则不行。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你说的这几项我都基本检查过了,好像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提示中的地址00001683是什么意思呀?一直都有这个提示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你说的这几项我都基本检查过了,好像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提示中的地址00001683是什么意思呀?一直都有这个提示的,不知什么原因? ...
引用 楼主:

那个值类似噪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你还是按照我上面说的进行检查,基本不会有其它情况